冶金
关于热点偶的请教

楼主(2006-10-23):
请教大师帮忙:
本人使用热点偶测火道温度,发现显示屏提示该火道无信息。我用完用表测量发现偶丝没断,进PLC端子的电压是40MV,没办法换了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我不明白原来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师能帮忙解决。

网友A:
可能是热电偶内部短路了,可以将里面的芯取出再将 套管清除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测量准确吗,短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C:
换一个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再来分析

网友D:
短路或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