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怪现象

楼主(2006-10-23):
伺服放大器型号J2S-40A,伺服电机的KFS-43A,伺服电机带动一个静态工作头动作(静态工作头启动需要5公斤力)。伺服启动时,电机正转1/2圈然后反转1/2圈,来回动作。然后伺服放大器报警51--过载。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怎样解决??在线等候。。。。。

楼主:
空载控制电机动作是正常;
伺服是用定位控制,把脉冲控制拆掉,外部推动工作头转动,也会出现上诉的情况,不停的来回转(转速大约为30r/min),然后报警51。伴随电机发热。。。。。

网友A:
减小位置增益,加大速度增益。

网友B:
伺服系统震荡了?

楼主:
伺服是不震动的。
查了资料KFS-43A的额定转矩只有1.3N.m,最大转矩为3.8N.m,
电话咨询厂家工作头启动需要5公斤的力,(5公斤=50N)。
电机的轴径是Φ27,工作头的轴径是Φ270,同时结合51报警,初步觉得是电机选型小了,但是为什么电机能带动工作头动作呢??

网友C:
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D:
电机转速是3000R/MIN的 你只用了30R/MIN ,建议你加个减速机试使

网友E:
空载控制电机动作是正常;
伺服是用定位控制,把脉冲控制拆掉,外部推动工作头转动,也会出现上诉的情况,不停的来回转(转速大约为30r/min),然后报警51。伴随电机发热。。。。。
-------------------------------
伺服使能后你是不能手动去转它的,硬要转当然要过载报警了!
1、在JOG中看电机能不能正常转,2、带负载后监视一下转距,看是不是超过300?超过300当然要报警,3、检查U,V,W三相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F:
有几种可能,三相接反了是一种最大的可能,还有就是AB相反了,这样就会形成正反馈

楼主:
to bisb:
感谢你的回复,
1。不带工作头,利用JOG电机运行正常,但带上工作头,运行情况依旧;2。带上负载,查看惯量比是70,但不知道惯量在那个参数里面查看,请指教。3。空载正常工作,表示电机接线正常。

楼主:
to 一水:
利用减速机和皮带轮试过了,工作都能正常,我前边也提过是选型选小了,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转矩小了,他还是转动,而且是正反转??还望指教

楼主:
to dangyunyou :
电机接线是正常的

网友A:
为什么转矩小了,他还是转动,而且是正反转??还望指教
转矩小了,达不到你需要的加速度和速度。但是,要让它根本转不动,大概你的电机还不够小。为什么正反转,我第一次回帖已经告诉过你了。

楼主:
to  刘老师
 减小位置增益,加大速度增益。
我理解的作用是:提高相应速度和减少机械振动。
和我提出的问题自动正反转有什么联系呢??还望指教。。。。

网友A:
你的所见到的正反现象,应该就是由于低层响应比高层慢造成的震荡。

网友G(2006-11-22):
刘老师说的有道理.我碰到过好多次了,尤其是电机惯量选小的时候就更容易遇到了.提高增益会有效消除正反现象.

网友H:
有可能是参数的问题,侍服电机的自学习和电机参数的输入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编码器的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