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cp343-1与intouch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10-23):
请问西门子cp343-1与intouch通讯时,当配置好DAserver后,如何确认上位机已经连接上plc,cp343-1中是否需要做别的设置?

楼主:
通讯电缆是否为普通的网线?

楼主:
CP343-1与普通网卡是否为直连形式?

网友A:
先看看网口的通讯灯是否正常。然后可以用InTouch的wwClient工具测试一下。

楼主:
  CP343-1与普通网卡直连后,网卡的灯不亮,应该证明网卡并没有工作, CP343-1与普通网卡是否还需要做什么别的配置呢?

网友B(2006-11-30):
我原来好象是要安装SMATIC NET软件,就是配置CP和INTOUCH通信的,里面要设置IP地址和网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