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300模拟量编程资料

楼主(2006-10-23):
那位老兄有S7-300的模拟量编程资料(中文)的,能给小弟一份吗?小弟邮箱TGHLP@126.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西门子官方网站中去下载西门子模板规范手册。

楼主:
S7-300模板规范里没有讲到SM331在编程软件V5.3里面具体怎么去操作啊!

楼主:
我输入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在V5。3里面具体怎么转换,功能块FC105怎么使用.变量地址怎么定义,量程怎么设置.在哪本手册里面有介绍啊

网友B:
在你STEP7的软件帮助里就有FC105与FC106的使用介绍.

网友C:
请教高手。哪位请把PLC编程的整体思路指导一下。

网友D:
自己下啊.

网友E:
也可以自己做线性转换啊,注意事先把模块设成4-20ma的形式(注意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之分)plc内部对应0-27648

网友F:
可以自己按照相应的逻辑关系写出公式来统一调用。

网友F:
变量地址的定义可以在硬件配置里头查相应的地址,例如RACK0SLOT4的第一通道的模拟量引用的时候地址为PIW256。

网友G:
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有网络了,东西获取的方法可从网络上获得了

网友F:
网络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网友H(2010-01-07):
麻烦给我发份模拟量资料,谢谢   wang7162008@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I:
请问yuanle
西门子官方网站中去下载西门子模板规范手册。 输入什么网址呢、在那里怎么找呢?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J:
可以自己做线性转换,sm331一般采用7kf02,注意事先把模块设成4-20ma的形式(注意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之分,跳线和配置都要改),量程对应对应0-27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