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梳联和FA221梳棉机维修

楼主(2006-10-23):
我是专门负责维修清梳联和FA221梳棉机的技术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处理了不少的故障,但由于接触时间不太长,所以想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将设备的维修经验丰富起来,大家也可以提出问题,我会尽量回答,我也会向大家提出更多问题,努力吧!

楼主:
我们的fa221所用PLC是光洋的SN系列的,最近连续坏了两台,都是基本操作还有,只是与HMI的联络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
今天我们的103A双轴流变频器反复出现E03故障,检测电流没有异常,加速时间设定30秒,故障经常出现在运行30分钟左右,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机械方面是否有问题?

网友B(2006-12-31):
我用的是FA221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光洋GC触摸屏送电正常工作一分钟左右后提示通讯错误,换PLC和通讯线都无效,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宝山在 2006-10-23 22:01: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的fa221所用PLC是光洋的SN系列的,最近连续坏了两台,都是基本操作还有,只是与HMI的联络没有…
--------------------------------------------------------------------------------------------
PLC设置开关在RUN位置会出现该故障,如果带触摸屏,plc必须在TERM上.SN与其他PLC不太相同.我问过郑纺机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傅忠坤在 2006-12-31 22:13: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是FA221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光洋GC触摸屏送电正常工作一分钟左右后提示通讯错误,换PLC和通讯线都无效,请…
--------------------------------------------------------------------------------------------
可能是触摸屏通讯参数设置错误,下载光洋触摸屏说明书
同时按触摸屏左上角和右下角进入光洋触摸屏设置参数看看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宝山在 2006-10-23 22:05:00 发表的内容:
  今天我们的103A双轴流变频器反复出现E03故障,检测电流没有异常,加速时间设定30秒,故障经常出现在运行30分钟…
--------------------------------------------------------------------------------------------
如果参数没有问题,替换变频器试试,明电舍变频器问题不太多

网友B:
光洋GC触摸屏进入参数设置检查参数正确,我想不通的是上电正常一两分钟后才会出现通讯错误,和郑纺机联系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网友C:
SZ-4CPU 触摸屏插头插在第一个通讯口 通电后把CPU模块的开关打到TERM
SZ-4CPU没有STOP位置,只有RUN和TERM两个位置
我试过,通电后开关由RUN打到TERM通讯正常
里面的东西是超级电容

网友D:
我有一台青岛FA105单轴流变频器(伦茨EVF8218E)反复出现OC2故障,检测电流没有异常 ,电机也没问题,经过复位又好了 ,我换了变频器它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楼主(2007-06-30):
我个人觉得光洋的PLC运行的可靠性不是很高。郑纺机清梳联在照搬德国技术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电气控制元件的可靠性等等,最近清梳联的交流接触器损坏较严重,有不少接触器嗡嗡作响,短路环也出问题了。

楼主:
有近3个月的时间了,郑纺机清梳联FA006C型抓棉机的推杆不动作了,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见效。更换过控制继电器,因为是小型继电器,触点烧蚀严重,更换大一点的继电器后,推杆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停止动作了。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不动作的?

网友C:
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继电器是否动作?电容也没有坏

网友C:
电机上面的电容
还有是不是推杆卡死?
我也是郑纺机2套清钢联

网友E:
我们也是清梳联和221梳棉机,刚安装调试好两套,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象PLC损坏啦,221自调匀整仪和PLC通讯不上等等,有一台梳棉机开了一段时间触摸屏就没有内容显示,必须要关掉电源重起才恢复显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碟恋花在 2007-7-4 14:16: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也是清梳联和221梳棉机,刚安装调试好两套,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象PLC损坏啦,221自调匀整仪和PLC通讯不上等…
--------------------------------------------------------------------------------------------
郑纺机现在服务不错,就是设备试车问题比较多
我们第二套试车,电机没有通电就烧毁1个(估计在厂里出的问题)
接近开关好几个都不管用

不过在1年以内服务还是不错,什么坏了马上就发货换

网友F:
2007年新装郑纺清梳联,PLC坏一个,交流接触器损坏较严重,有不少接触器嗡嗡作响,近十个,三刺辊电机也出问题了.个人觉得光洋的,运行的可靠性不是很高。郑纺机清梳联在照搬德国技术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电气控制元件的可靠性等等。

网友C:
光洋的PLC坏了?
三刺辊电机是台安在泉州生产的,质量不错呀!是不是换品牌了

郑纺机清钢联最臭的电器就是温州光洋的接近开关(所谓的频率开关,2线),位移传感器
无锡光洋的PLC基本还可以,就是电源故障率太高
触摸屏软件太臭,功能太差

变频器用日立SJ100问题还不是太严重,改为SJ200(南京产)就糟糕透了

接触器有沈阳213和苏州西门子两种  沈阳213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D(2007-09-07):
有用青岛纺机的青梳联吗?

网友C(2009-04-03):
青岛的机器没有用过..

楼主(2009-07-07):
FA221的前传感器总是损坏,没办法解决。我在棉纺织技术上发表过一个改造,28台车全部改造后,效果还可以,但是不能杜绝线缆损坏,大家集思广益,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G:
我想找一个会安装调试梳棉机等制作棉胎设备的师傅,待遇丰厚,请联系我13540405674

网友H:
青岛的机器我用过,还可以,特别是电器

网友I:
我用过青岛清梳联,可以交流

网友H:
用的是什么型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