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向论坛上发布电路图?

楼主(2006-10-23):
见笑了,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如何向论坛上发布电路图。例如,在WORD上已经画好了一幅电路图,如何上传到论坛里面去呢?谢谢~~

网友A:
用作图软件保存成图片格式,再点击"如果您的文章包含图片,请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呵呵.在这里发图要经过管理员审查的.可能是需要延后一短时间才能显示的..

楼主(2007-02-06):
试验了一下,我想将一个用WORD画的图上传,可是提示说格式不对

网友C:
一般保存为JPG或GIF格式较好,体积小,而且一般论坛都支持这两种格式。

网友B:
JPG.JPGE格式.OK

网友D:
上传要时间的,过一会儿就看到

楼主:
JPG JPGE 的格式与WORD的格式如何转变呢?请曹老师等各位大虾们共同指点一二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2-7 22:41:00 发表的内容:
JPG JPGE 的格式与WORD的格式如何转变呢?请曹老师等各位大虾们共同指点一二
--------------------------------------------------------------------------------------------
这好象要用一个WORD专用转换软件吧

网友E:
如果你的图不大(一个屏幕能显示),那有个很简单的办法能搞定的,也适用一般的网页,图片等等,如下:
1、在你电脑显示这个图的时候,按一下键盘上的print screen sysrq键,这样电脑正显示着的画面作为一个图片存到了剪贴板上了。
2、开始\程序\附件\画图,然后点画图软件中的“编辑”,然后再“粘贴”,这样刚才那画面就出现在了。
3、如果你认为图片要修改就修改,或者选取一部分,不要修改的话就直接点“文件”然后再“另存为”,在出来的对话框的“保存类型”中选择“JPEG(*.JPG....)”就可以了。

网友C:
在网上搜索Hypersnap这个软件,很容易找。专门捕捉屏幕上的图像或文字,可以保存为JPG或GIF格式,很适用的!!

楼主:
按照蒙毅老师的试一下,看能行吧

楼主:
发一个图试验一下

楼主:
怎么会是上面的那种情况?我发的是一个电路图啊!

楼主:
再找一下曹老师的那个软件试验一下

楼主:
蒙毅老师的那个方法还真能行,谢谢

楼主:
曹老师的那个软件还没找到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2-10 21:30:00 发表的内容:
曹老师的那个软件还没找到
-----------------------------------------------------------------------------------------
抓图圣手.软件不大996K.抓取窗口和区域图片及转换相应格式很方的

楼主(2007-04-10):
我犯了一个错误:被女同事电了...
如何计算铜编线能过多大的电...
家用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刷不行...
不知道谁写的,推荐阅读电工必...
电磁铁吸力的计算
摇表指针不归零
直流电源输出24V电压低的原因...
潜水泵正反转电流值
电工面试考得最多的是那些方...
电机阻值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