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纺机清梳联与滤尘的控制

楼主(2006-10-23):
各位:最近我将郑纺机清梳联与精亚滤尘做了一个联锁控制,主要是出现一些故障时,可以得到及时控制,防止故障范围扩大,如果大家有好的改造项目,可以交流一下。
改造效果:如果滤尘不开,清梳联总控柜上的指示灯亮起,无法开车。当滤尘运行以后,指示灯熄灭,可以开车。输棉管道压力低于设定值,梳棉机台上的报警灯亮起,可以及时停车,防止打空。当清花部分出现火警,可以自动关闭滤尘的运行,清花及梳棉都会停车,并同时多处报警,防止火警范围扩大。

网友A:
我不了解郑纺机的清梳联,但这些功能在特莒茨勒清梳联上都有.

网友B:
老弟,不错! 还可以将压缩气源检测接进去。我已经编制了一套清梳联---梳棉机的控制编程,自动匀整是闭环控制的,只是产量仅记录一个月的,使用的情况还可以,质量挺稳定,有机会交流一下,过段时间可能去您哪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edm在 2006-10-27 7:52:00 发表的内容:
  我不了解郑纺机的清梳联,但这些功能在特莒茨勒清梳联上都有.
--------------------------------------------------------------------------------------------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特莒茨勒的机器,

楼主(2007-04-01):
谢谢wenqing的鼓励,有机会真的要交流一下,还要向您学很多知识。

网友D:
在郑纺机的总控柜有除尘联锁功能

网友D(2007-07-17):
郑纺机总控柜一直用SR21/SE22 PLC 程序就几句 容易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