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怎么与S7-200连

楼主(2006-10-23):
请使用过Intouch连S7-200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什么思路,用到什么通信软件和硬件,怎么设置软件?

网友A:
可以安装InTouch的DASSIDirect 1.0 SP1和Patch01,不过S7-200要安装
243以太网模块。配置的时候只需要填写243模块的IP地址以及CPU模块的槽号即可。

楼主:
请问DASEVER要授权吗?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