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替代

楼主(2006-10-24):
1台老德国加工中心单色显示器坏了,想用电脑显示器替代,原显示器信号:视频,行同步,场同步,地。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替代?

网友A:
将RGB三信号短路接视频,行、场同步对接试试。

网友A:
彩显的接口接线图
http://detail.zol.com.cn/product_param/index703.html

网友B:
你说的替代可能不行,我这边的显示器也有相同问题,替代这要是频率不对,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用的德国TRUMPF机床,如是的话,我可以提供改屏参数。
facilityga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