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关于两台WINCC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我单位原只有一台有WINCC的上位机,现想加一台,实现两台共同运行,请问如何使用?用一个授权可以吗?

楼主:
注:我单位wincc-5.1,s7-5.1

网友A:
可以共同运行,因为每个Wincc的站地址不同,所以不影响共同使用,对于正版授权来说,一台机器只能使用一个授权,那么2台机器就需要2个授权。

网友B:
楼主会使用GHOST吗?

网友C:
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