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试试.上传个图片

楼主(2006-10-24):
星角转换减压起动电路

网友A:
按您的方法,也试着传了一个,不知能行否?

网友A:
还真的能上传成功,只是电路图如何转换格式?还是不行。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10-25 21:32:00 发表的内容:
还真的能上传成功,只是电路图如何转换格式?还是不行。
--------------------------------------------------------------------------------------------
别墅:打开图片编辑.可以另存为其它格式的.也有图片格式转换软件的...
http://emule.cdp2p.com/Article/sfotware/a8/200604/Article_30893.html

网友B:
线路图有一点问题,要转换后才能放手,启动时无自锁。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hing在 2006-10-30 13:35:00 发表的内容:
线路图有一点问题,要转换后才能放手,启动时无自锁。
--------------------------------------------------------------------------------------------
呵呵.lyhing.按动SB1后.时继KT常开3-5闭合会自锁的呵..

网友C:
我也试试
祝2008奥运工作顺利!

网友B:
对呀是可以自锁的,不好意思,没注意3、5的KT是瞬时动作。

楼主:
挺喜欢这个断电转换形式.我配的盘子一般都用这种型式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楼主:
下面引用由JOO在 2006-11-1 11:27:00 发表的内容: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
高手..厉害..把你"简单的东西"呈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E:
的确比这简单可靠的有很多 就是没扫描仪 要不上传一张 呵呵 我搞的自藕降压也没你这么复杂

网友E:
随便画一个 视频拍的 比较模糊 呵呵

网友E:
这是一张自藕降压启动控制图(110KW电机)按SB2 中间继电器KA得电自锁吸合,同时KM1 KM2 时间继电器得电KT吸合,开始降压启动,时间继电器动作,KM3 中间继电器KB吸合, KA KM1 KM2 KT失电释放,电机全压运行,由于电机是110KW,启动电流大,热继电器采用电流互感器控制, 中间继电器KB是是防止热继电器在启动时候跳闸(启动时热继电器不工作,运行才工作)

楼主:
下面引用由吓死你的温柔在 2006-11-8 14:33:00 发表的内容:
的确比这简单可靠的有很多 就是没扫描仪 要不上传一张 呵呵 我搞的自藕降压也没你这么…
--------------------------------------------------------------------------------------------
哦/搞一张可靠的断电转换的上来.瞧瞧.呵呵

楼主:
不用扫描仪的.用软件画完传上来就可以啦...

网友F(2010-05-20):
嗯。不错,我也来试度

网友F:
屡试不爽,再来一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