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行程执行器与阀体装配行程如何调试

楼主(2006-10-24):
各位前辈,我这里有一台直行程执行器与阀体进行装配,现在就是行程如何调试,是调行程开关的位置还是螺母螺帽的固定位置?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带电情况下,先调与阀体连接的紧固螺母吧,然后看看行程开关的动作。试试看!

网友A:
你的是开关型的还是调节型的,调节型的需要4-20mA的输入信号!看看不同信号值的输入阀门的开度是否相符?

网友B:
直行程执行器有行程范围,先调试行程(调整阀芯连接螺母)然后调试行程开关

网友C:
先手动调试行程,调整阀芯连接螺母,然后用电动调节观察反馈电流与调节是否相符,再调节阀芯使其严密性可靠.

12345上山打老虎,

网友(2007-09-13):
12345上山打老虎,

网友:
1、将连接阀门的开合螺母打开。
2、将阀杆敲到底部关死状态。
3、把执行器手动到离阀杆头部3MM左右,合上开合螺母。
4、调节行程开关到刚好未锁死的状态,大概留1-2 mm的距离。(留足压弹簧的预警力)
5、拉好行程调节好上限位。
6、接信号调整零位满位。

网友D:
4-20mA的输入信号时注意50%要刚好在阀门50%位置

网友E:
呵呵,不懂啥子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