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遇到一温度控制问题,有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6-10-24):
小弟现在遇到一温度控制问题,有那位大师指点一下.加热接触面就两毫米,我们就用了三毫米的加热棒外面做了一个不锈钢然后用隔热板跟其他工件连接,用OMRON数显控制器.但是温度控制不死.我们要求控制在正负五度但是现在他的温度飚升差不多二十度.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可以付点技术费用!!
联系电话:13725546119

网友A:
建议你使用带PID的温控器,他控制的比较精确

网友B:
建议你用高温油做传热介质,电加热油,控制油温,电控采用PID调功温控,功率元件是双向晶闸管,这样的系统可达到1%。

网友C:
LCX-JIA说的不错.

楼主:
lcx_jia:
你好!可否说详细点,怎样导热呢!!!
谢谢!!!

网友B:
你讲的工件结构不清楚,我认为加热的工件面积很小,温度不易控制,才建议你用油介质.具体说就是电加热油,控制油温,再用油去加热工件.

楼主:
非常感谢!你有用过这样的吗??现在问题就是工作面小温度不易控制,如果大的工作面好控制吗???可以留个你的联系方式吗?我在深圳!!

网友D:
用功率调功器配温控表控制效果很好
可能接触器效果不是太好,可加冷却系统
抑制温度上升趋势

网友B:
我用过的是几十千瓦的系统,因为温度稳定才推荐给你。Email-lcx_jia@163.com

网友E:
被加热件是铁磁材料吗?
能用高频电磁加热吗?(不需要接触面)
拓展一点思路,见笑啦。

网友F:
根据你的加热材料、环境,再来整定温控器的PID参数,你可以买有自整定功能的温控器。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被加热是塑料薄膜不能烫烂但是也要粘住有好的方法吗???

楼主:
lcx_jia:
老兄你给的邮箱不对啊!!

网友G:
算法上可以采用模糊控制,抗干扰。

网友H:
不知你被加热的物体所需的温度,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I:
你的使用条件说的不是很清楚,你的omron温控器选用PID控制,用固态继电器输出,热电偶的测量点选好的话,应该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J:
建议用PID,另外可加温度保护

网友K:
应该是功率不匹配造成惯量冲击过大造成的,建议减少功率或增大负载,“被加热是塑料薄膜不能烫烂”加强制置冷也是一个方法,但无论选哪种方法,PID整定是关键,建议选择高性能的温控表

网友K:
你的温度检测点放在哪里?

网友K:
看来看去,好像你用的是开环手动控制.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用光电隔离型调压固态继电器作无级温度开环控制。
如果不是,查查看,温度点的位置,外负载的冲击有多大?如果温度位置不好,而闭环控制又不准,你干脆试试手动调节输出值试试看

楼主:
非常感谢有这么多朋友参与,我温度检测点就放在哪个不锈钢工件里面和加热棒一样的3毫米的,(打了个孔穿进去,离加热棒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温度要求控制在165度,但是现在上下幅度很大.
     拜谢各位了!!!

网友L:
选用导电系列的仪表试一下,使用PID自整定功能.我们使用效果显著.

网友M:
你这问题好解决.用OMRON好pid功能的数显温控器,再买个适合安装的热电偶.温度偏差百分之一.我们这里有些模具都是这样效果稳定.另外你要考虑加热棒功率是不是够.

网友N:
长点见识,支持一下!

网友O:
是不是热电偶选错了。

网友P:
如果是PID智能控制的温控器的话,里面有参数可以设定温度范围差,不知楼主是用什么样的温控器?
感温棒、感温线、热电偶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可是我用的加热棒跟感温头都是瓦特龙的应该没问题的,110V<75W>的控制器就OMRON黑色的按理说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就不理想,有高手指点一下吧!!
      先谢过了!!!

网友: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Q:
我认为你的PID参数设置不合理造成的!因为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就相当于加热棒在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加热,温度本来就是大惯性的,所以在参数设置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先让温度控制表自整定,然后在根据需要调整其内部出参数.另外,你的温度检测点离加热棒太近(1mm),加热棒本来就是温度有高有低才能满足控制要求的,我建议你的不锈钢和温度检测点离加热棒远点,以免造成加热棒的温度变化直接影响其工件温度变化.

楼主(2006-11-28):
还没有满意的答案啊!!!高手都跑到那去了>>>>

网友B:
我的建议不好吗?既节能又稳定.

网友R: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如没有的话可电话联系:13658619633

网友S:
用PID    再加温度保护

网友T:
很好解决吗

网友U:
你看能不能把加热棒直接加热改成用中间介质间接加热,最好绕加热面一周,增大加热面积,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V:
   老弟:解决了吗?可以拨13048856955和我联系。我的方法较适用。

网友W:
用温控表PID控制的,温度可修正,再就可以加装报警散热的.

网友Q(2007-01-01):
如果不改控制方式很难达到=-5度的范围!不过有种方式可以借鉴:比如你的最后温度是100度,那么你可以先设定80度(你说可以彪升20多度),待其到100度是 你再将其设定值设为100度,有点麻烦,但有效果!!

网友X: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关于OMRON)工控产品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到欧姆龙上海服务中心免费咨询8008204535。如果在东莞可以打我的电话13926825084。我是欧姆龙东莞办事处搞技术支持的。

小俊!

网友(2007-01-31):
造成过冲这么大,是不是使用时间比较长了仪表不够灵敏,测量控头老化等原因啊

网友Y:
用PID温控仪,或用加热调整器

网友Z(2008-11-07):
建议你一个简单可能有效的方法:使用尺寸相同加热功率较小的加热棒试试看.

网友AA:
看了大家说的,个人感觉工艺不太清楚影响高手出招,但个人认为“乐观”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时电器控制不是万能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在薄膜是能不能有突破?

网友AB:
好象是检测方法不对,

网友AC(2010-08-04):
你的问题应该是温度过冲,看下稳定输出时的功率输出比,用带功率限制的温控表,限制功率大概比稳定输出时的百分比大10%--20%,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当然,这样对设备的升稳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