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遇到一温度控制问题,有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6-10-24):
小弟现在遇到一温度控制问题,有那位大师指点一下.加热接触面就两毫米,我们就用了三毫米的加热棒外面做了一个不锈钢然后用隔热板跟其他工件连接,用OMRON数显控制器.但是温度控制不死.我们要求控制在正负五度但是现在他的温度飚升差不多二十度.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可以付点技术费用!!

网友A:
调节pid参数会有改善,不过前提是您的整个系统的设计更够跟上pid的调节速度。

网友B:
2毫米的接触面,个人感觉导热效果不咋好

网友C:
建议你用红外线非接触的传感器,应该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价钱高

what?

网友(2007-01-03):
估计是热电偶安装的位置不对,建议将热电偶安装在温度的最高处,这样反应够快,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随时恭侯

网友D:
提醒一下:
被加热工件的隔热效果是否充分考虑了?
他的热容大小直接关系温度的控制

网友E:
用自镇定功能

网友F:
建议采用宇电智能控制仪

网友G:
山武仪表! 自整定功能强大!曾做过实验,半小时从0度加温到1300度,OMRON数显控制器超调80度,用山武SDC15控制超调只有3度,可以试试!~

网友H(2007-02-04):
2毫米的接触面太小了

网友I(2007-03-26):
用调功型固态继电器,加上好的带PID的表

网友J:
对,固态继电器选择,还有温控仪的PID设置,还有你把他AT调节到ON让他自主调节一段时间,再试试看.最后就是2毫米的确太小了,建议4MM以上.热电偶的位置是否固定死等细节也应该检查下.

网友K(2007-05-07):
我们的温控仪用在制袋机上,控制精度不开自整定就可以达到±1℃,不知能否用在你的设备上,电话13382123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