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指拨说明

楼主(2006-10-24):
 海泰克指拨说明
指拨            功能
SW1            保留
SW2            保留
SW3            SW4    作业模式
    ON    ON    使用者正常操作模式
    ON    OFF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
    OFF    ON    更新BIOS
    OFF    OFF    执行硬件测试
SW5            通讯参数设定
    ON        人机使用硬件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OFF        人机使用ADP的通讯参数与PLC通信
SW6            输入密码否
    ON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OFF        当人机开机自我测试后,不要求输入密码,随之进入系统
SW7            进入系统目录
    ON        进入系统目录
    OFF        不进入系统目录,直接进入使用者应用程式
SW8            预设使用者等级
    ON        如人机不要求输入密码(SW6OFF)预设使用者等级=1
    OFF        如人机要求输入密码(SW6 ON)预设使用者等级=9
SW9            人机背面COM1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9=ON
SW10            人机背面COM2规格设定
    ON        RS485通讯 :SW10=ON
    OFF        RS422通讯 :SW10=OFF

网友A(2006-12-19):
这个说的很详细,又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

网友B:
自助资料库里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份这样的说明。感兴趣的去下载吧。支持一下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下图是PWS1711的。
我网站:plc.123ye.com.欢迎光临

网友C:
这个编程手册里面就有.

网友D:
是啊!编程手册上就有,其实大家通常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422通讯与485通讯时SW10这个拨码开关。其他的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E(2007-08-13):
我也是学习中!

网友F:
又学了不少  谢谢!~

网友G:
出现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  是什么意思啊?

我用的就是1711的,开了1,2,4,7,9.其他的没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法下载程序啊.

网友H(2008-05-18):
大家好  我有个海泰克1711出现连接错误  0008 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对:yuanhua580 关于

大家好  我有个海泰克1711出现连接错误  0008 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这个通讯错误说明你的屏跟PLC通讯不上,在保证通讯线对的情况,试下拨码开关SW5

网友J:
和什么牌子的PLC通讯?

网友K:
多谢,正好是我现在要的资料!

网友L(2008-11-21):
高手好!我想请教海泰克人机,我在把海泰克软件编好程后,但下载不了到人机里面去。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是不是人机后面的十个指发开关没设置好,还是软件上面的通信设置错误呢?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M:
对:ady 关于出现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  是什么意思啊?

我用的就是1711的,开了1,2,4,7,9.其他的没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没法下载程序啊.
内容的回复:

检查软件段口设置,通讯电缆.把程序下载后:firmware Memory checksum disabled  会解除!

QQ:397331075

网友N(2009-03-23):
我服了,这样也行!都是手册里的东西,到处都是的垃圾也能用来蒙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服了,这样也行!都是手册里的东西,到处都是的垃圾也能用来蒙事!

楼上的大侠,弄点你认为不是垃圾的东西出来,也让我们瞻仰瞻仰。

在这说风凉话有意思吗?

网友P(2009-05-17):
执行生产烧机程式是何意思

网友Q(2009-11-02):
海泰克的屏有密码 我怎么才能把程序备份呢

网友R(2011-04-27):
谢了,正是我要找的资料!

网友S(2011-08-08):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通讯等待超时。电脑的端口和软件的端口设置一样传输速率也一样,为什么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呢,请高手指点,线用的是usb-cif31.拨码0011001111.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S: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通讯等待超时。电脑的端口和软件的端口设置一样传输速率也一样,为什么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呢,请高手指点,线用的是usb-cif31.拨码0011001111.请高手指点迷津。QQ158233717

网友T:
楼上,请问什么型号机型?接线是否正确?上下载口选择是否正确?

另请见: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1/2009012111320000001-1.shtml

网友U:
已经有手册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