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开发环境下利用Spcomm控件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串口通信的方法

楼主(2006-10-24):
tag原创
摘要:利用Delphi开发工业控制系统软件成为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的选择,而串口通信是这个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几种常用串口通信方法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Delphi开发环境下利用Spcomm控件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串口通信的方法,研究了Spcomm串口通信的关键技术问题,并通过一个实例给出了Spcomm控件在Delphi7.0串口通信中的应用。
"Yu9TBu gtGGuest 关键词:串口通信;Delphi7.0;Spcomm控件 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BB2Q:A"Cd(KYU

2V4b)jafH$l yY3eGuest 1 引言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b1y#O |4O'{1p'`*E
目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串口通信技术已日趋成熟。由于微机性能价格比高、分析处理能力强、处理速度快以及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强、使用灵活等特点,利用PC机作为上位机,单片机作为下位机的主从工作方式在工业控制领域中被广泛采用。无忧S3C2410 ARM9开发板 S3C44B0 ARM7 开发板350元单片机开发系统498元无忧单片机实验开发板238元
UmKra%CGuest PC机与下位机的通信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实现,如Delphi、VC等。Delphi 是新一代面向对象的可视化开发工具,它具有功能强大、简便易用和代码执行速度快等特点,越来越在构架企业信息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Delphi 这些显著特点,利用Delphi开发工业控制系统软件成为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的选择,而实现系统监测控制和信息处理的关键是解决PC机与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问题。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PCK?Tc{4U
2.Spcomm串口通信组件简介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x8@BIWC v-Y
用Delphi 实现串口通信,常用的方法有:使用控件,如Mscomm和Spcomm控件等;使用API函数;在Delphi 中调用其它串口通信程序[1]。使用API方法的优点是比较适合于编写较为复杂的低层次通信程序,但缺点是编写串口通信程序较为复杂,需要掌握大量通信知识。Spcomm是Small-Pig Team开发的一个第三方Delphi串口控件[2],该控件具有丰富的与串口通信密切相关的属性及事件,提供了对串口的各种操作,且编程简单、通用性强、可移植性好。在Delphi软件开发中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串口通信开发控件。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d9_8H!M:AC'hF;z
Spcomm共实现了三个类:串口类Tcomm、读线程类TreadThread以及写线程类TwziteThread[1]。Tcomm的某个实例在方法StartComm中打开串口,并实例化了一个读线程ReadThread和一个写线程WriteThread,它们和主线程之间进行消息的传递,实现串口通信。
1X:f2bn&MGuest 在Delphi7.0中安装Spcomm串口通信控件的方法为:选择Delphi7.0的“Component”菜单,点击“Install Component...”菜单项,然后在弹出的Into existing package属性页中Unit file name输人框中选择SPCOMM.pas文件,单击两次 “OK”按钮后,就可以将Spcomm控件安装到Delphi7.0的System组件页上。
8lV8{Jg%rGuest 3 Spcomm控件串口通信的实现
5Gc?3mb"qAGuest 3.1 Spcomm控件的基本属性、方法和事件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 [oh;?Z6\v9Jw
Spcomm串口通信控件的基本属性、方法和事件说明如下:
twX!z.?!e NGuest CommName属性:计算机串口端口号的名字,COM1、COM2……等,在打开串口前,必须填写好此值。
nPM)Y*gGuest Parity属性:校验位 None、Odd、Even、Mark、Space等。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GyK:XF
BaudRate:设定支持串口通信用的波特率9600,4800等,根据实际需要来定,在串口打开后也可更改波特率,实际波特率随之更改。
9e%o v+MDio{Guest ByteSize属性:表示一个字节中,使用多少个数据位收发数据,根据具体情况设定5、6、7、8等。
Eu5Y{\L0eZ*MqGuest StopBits属性:表示一个字节中,使用停止位的位数,根据具体情况设定1、1.5、2等。
2coyo6J@ kGuest SendDataEmpty属性:布尔属性,为True时表示发送缓存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没有信息;为False时表示表示发送缓存不为空,或者发送队列里有信息。
a(s0~Q+I4t K,A$TZV1zGuest StartComm方法:用来打开通信串口,开始通信。如果失败,则会导致串行口错误。错误类型大致分为串行口己处于打开状态,所以不能打开串行口,不能创建读写进程,不能建立串行口缓冲区等。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3x @8~%{Q
StopComm方法:用来停止通信串行口的所有进程,关闭串口。
Y7gAv7m o+sj}Guest WriteCommData(pDataToWriteChar;dwSizeofDataToWrite:Word)方法是带有布尔型返回值的函数,其中参量pszStr-ingToWrite是要写入串行口的字符串,DwSizeaf- DataToWrite是要写入的字符串的长度。该函数通过一个写线程向串行口输出缓冲区发送数据。发送操作将在后台默认执行。如果写线程PostMessage成功,则返回值是True,若写线程失败,返回值是False。
'fA5{FwGuest OnReceiveData(Bufferointer;BufferLength:Word),其中Buffer是指向输入缓冲区的指针。BufferLength是从缓冲区收到的数据长度。当输入缓冲区收到数据时,该事件被触发。当输入缓存有数据时将触发该事件,对从串口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ce mW1j2J*}jx
3.2 Spcomm串口通信的实现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zt*I [_)I d(g!B o-C
Spcomm串行通信控件具有多线程的特性,接收和发送数据分别在两个线程内完成,接收线程负责收到数据时触发OnReceiveData事件;用WriteCommData()函数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输出缓冲器,发送线程在后台完成数据发送工作。在接收和发送数据前需要初始化串口,用StartComm方法打开串口,退出程序时用StopComm方法关闭串口。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k}^6mK9z
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发送及接收需要以下步骤: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Z ot.C _2BS4E/kI

(1)初始化并打开串口

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 h0d:lxyB$bWo0I4k

需要选择本次通信使用的串口,确定通信协议,即设置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停止位等属性,打开该串口。示例代码如下:

yWq$g ^6[*\0V-FPGuest //初始化并打开串口
,d"C&TIybaEGuest Comm1.BaudRate:=9600;//波特率9600bps
/lA%yFx1u3dL)J0CGuest Comm1.Parity:=None;//奇偶检验无
NPi5a)\{ tGuest Comm1.ByteSize:=8;//数据位8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 f^)Na"R _ rf
Comm1.StopBits:=1;//停止位1
#B4L@8YIv,]Guest Comm1.StartComm; //打开串口龙醒科技--开发者自由空间GY0i2h Zq\;V2l

(2)建立握手信号

Y9[^'J~\Guest 实现PC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A:
垃圾,这么简单的都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