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AS 2.5.1.9 如何用以太连接?

楼主(2006-10-24):
软件:AS V2.5.1.9
硬件:PCC2003 CP476+ME020+IF681
IF681硬件拨码置在99,属性卡上设置IP地址为192.168.0.99 ethernet properties中INA已沟选。
已添加fbtcpip和tcpipdrv,并且能ping通pcc,但是无法用以太连接。
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请检查
1)WINDOWS防火墙是否已关闭;
2)2.38以上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