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我该选用什么材质的膜盒

楼主(2006-10-24):
密闭的98%浓硫酸罐用来干燥氯气,但是6台变送器下法兰全部被腐蚀.我们选用的是坦材质的膜片.请问我应该选什么样的材质?或有无其他经济又准确的测量手段.请大家再分析一下为什么坦材不适合!谢谢

网友A:
是法烂损坏
还是膜片??损坏
0755-26584453 刘辉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
http://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是膜片坏呀!

网友B:
温度是多少啊?一般在室温情况下钽膜片的腐蚀不应该很严重。建议在法兰膜片外再加层四氟贴膜。

网友C:
如果选型没有问题的话(温度,压力):
是什么地方损坏,
膜片的损坏有三个地方,钽膜片处,三相处,外面.
也许可能是外面或者三相处接液了
钽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谁的变送器,?最好把图片传上来,学习下!

楼主:
是西门子的变送器,是膜片上的坦涂层全部卷起来了,经过厂家拿回德国鉴定说材质没问题,温度就三十多度,压力为负的二十千帕左右,没有超表的最大量程的.照片我这没有啊.有没氯碱同行给提供点意见?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的西门子变送器用的很不好!主要是兰炼西门子的.他们价格很便宜,但是~~~~~~我就不多说了.
每次表出问题他们都分析不出来,给的理由就是一个:容器内含氢
所以表容易坏! 我倒!明明不含他也说成含.腐蚀,零飘,什么问题都这样的答案.就是不说他表有问题!决定不再用他们的表!其他同行多多注意!

网友C:
1.(由于没见事物,个人猜测)损坏的压变可能是三相处坏了,与膜片关系不大,损坏的原因是安装有问题或者选型时考虑不周到!
2.西门子说你的容器内含氢,应该经过检测的,由于你的压力到了2Mpa,应该说是很大了.这时候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316L)膜片,会有氢腐蚀,当温度升高的时候,情况会更严重,而导致故障.
我与西门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算是对手,
不过他们的变送器应该没有你说的这么差劲
如果你需要选型的,可以给你留言,说一下你的工况!

网友D:
呵呵!什么金属能抗的住腐蚀呀,压力是负压啊,所有变送器都斜上安装,这样低的温度用四氟塑料做法兰好了。

网友E:
或者学轮船,阴极保护法。

楼主:
1.我的仪表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压力是负二十千帕而不是MPa.
2.至于选型上,通过各种书籍也可以查到坦是可以耐98的浓酸的,因为温度就三十左右.
3.确实是膜片坏,而不是三相出有问题.
4.我们自己分析容器是不带氢的,他们没任何检测,而是猜测.就做了那样的判断.
5.从投用到现在6个月的时间更换了十一块表了,大都是因为膜盒坏,漏油.零点飘溢等问题.特别是出现在坦材质上.
说的都是事实

楼主:
四氟塑料还行,好象使用时间不太长.

网友C:
对于98酸,浓度在3.40度左右的时候,
选用钽膜片,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在所有的化工场合都是经过验证的,
有些变送器在设计时存在缺陷,
导致三相处接液/
最好把你的具体型号说一下.

楼主:
7MF4433-1FY02-2BC6-Z A01+Y15 7MF4923-1DK01-6B

楼主:
它是316L+坦涂层

网友F(2007-04-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压力变送器,主要也是膜片材质的事情,介质是湿氯气,用钽涂层的,还是用钼的,希望大家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