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异步电机电流计算?

楼主(2006-10-24):
请问,已知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求额定电流计算的公式,要理论公式,不要经验公式

网友A:
所先你要搞清楚这几个参数的意思:
额定电压就是允许加在电机定子线圈的电压;
额定电流一般指输入电动机的线电流(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状态);
额定功率指的是电动机工作额定状态下轴上所输出的机械功率,而不是指从电源取用的工率,电机都有一个效率的问题,一般都在90%以上,
额定功率/效率=√3*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数

楼主:
谢谢整流电路,请问功率因数应该取多大?

网友A:
不同的电机这个参数是不同的,可以查一查相关的手册,一般的在0.85左右。

网友B(2009-03-25):
电机转速同电流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