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接触器噪音

楼主(2006-10-24):
由于使用环境要求,我们产品配套的接触器吸和时噪音成了有待解决的难题。
请问:1、哪家的接触器吸和噪音较小或没有噪音?(通用220VAC 5.5KW-30KW)
      2、或者有什么办法降低接触器吸和噪音?

网友A:
用节能型接触器.

楼主:
节能型接触器有哪些特殊性?

网友B:
如不怕麻烦的话采用交流启动,直流运行

网友C:
你可以在控制柜加消音器,条件允许的话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小容量选固态继电器,大容量选用软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