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故障现场解决方法

楼主(2006-10-24):
   由于微机电子秤是机电综合体系,机械要求高,电路复杂,一出故障机电归属难于定论,现场运行时判断故障点难度更大,即使具有一定电气维修基础,也难于及时排除故障。在此,仅就自己在检修微机电子秤的实践中摸索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厂使用的是江苏无锡计算机厂生产的DCM—3型微机电子秤和安徽滁州无线电厂生产的TDG—W型微机电子秤,运转率和完好率都达到99%以上。我们的检修方法是:
 1 望、闻、问、切、详录病历
   在现场处理微机电子秤故障时,首先要调查研究,必须先把微机秤系统所有部件观察一番(如果发现有电阻烧焦发黑、电容炸裂、线路脱线脱焊或变色等外观现象,可先行处理);同时闻一闻有无异味气体;再就是询问操作人员微机秤在运行中有哪些故障现象,操作人员提供故障现象必须确切,否则易引起误判。用手摸一摸有较强工作电流的绝缘导线和机体外壳以及大功率电子器件,发现可疑不正常现象连同故障现象一并记录下来,为排除故障提供线索。
 2 吃透原理,分析因果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在设备正常运行时必须研究微机秤原理,分析每种微机秤的各个单元电路,并且推断各个单元电路若有故障会对秤体运行产生哪些后果及可能出现的故障现象,并作出因果图,从而给现场排除故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3 机电分离,模拟测试
   机械部件一般在微机电子秤系统中属于执行机构,执行信号有电机转速调节电流、给料器振幅调节电流等,排障时把执行机构与微机控制仪脱开即机电分离,然后将执行调节电流加到相应功率的灯具或热源上,重量信号和测速信号用直流稳压可调电源作为模拟信号代替,启动微机控制仪后可以直观地看到执行信号输出情况,此即模拟测试。这一步骤可以比较出微机秤故障是存在于机械部分还是存在于电气部分。如此时正常则故障在机,否则故障在电。
 4 局部取代,缩小范围
   判断出故障是机还是电以后,再通过对微机秤电路板或机械零件个别地进行检查取代,可以进一步缩小故障可疑范围,甚至可以直接地在拆查取代中使故障消失。取代用的电路板或机械零件必须借用于同系统中另一台完好的同型秤,这个条件在集散性微机控制配料系统中一般是具备的。
 5 对比测量,功到病除
   这一步骤是在局部取代的过程中确证某块电路板或具体部件是故障源而采用的。将同系统中另一台微机秤启动正常运行,故障微机秤采用模拟负载运行,用普通万用表(MF—50亦可)或示波器对两台微机秤的同一部件或电路板上同一测试点进行对比测量。这种方法最终可将故障点落实到某个具体元件上,此谓功到病除。微机秤排障后必经调试,因为在检修或替换元器件过程中引起条件变化,如元件的参数变化、秤架托辊检修引起皮重变化等,调试正常方能投入使用。
   时间和效益是工厂的生命,检修方法掌握得灵活,可以短缩排障时间,提高主机运转率,给水泥生产带来直接的效益。

网友A(2008-02-25):
    只是理论。

网友B(2009-01-31):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希望以后能多发点资料

楼主:
如果这些资料能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