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测量

楼主(2006-10-24):
各位高手:
    我这里出现了奇怪的问题:高压汽包产蒸汽是84T,中间有减温喷水,到压缩机入口测的流量是88T,排汽有38T,浮水(冷凝)有39T,进去的汽和出来的对不到,差不多10T。原因一直找不到。汽包的蒸汽测量是德尔塔巴,进汽轮机的蒸汽流量也是德尔塔巴,排汽和冷凝量是孔板。测量排汽和冷凝的两个流量的节流装置经设计院也核实过,根据设计院的规格书修改的表的量程。今天又校了差压表,停表打开平衡阀后能够回零,也正常,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差那么多量,请各位帮忙
注:开方都是在一次表上开的

网友A:
你的德尔塔巴是插入式的吧?
反正德尔塔巴的精度本来就一般.
再者,孔板的精度也不高,量程比比较窄,可以拆开清洗一下孔板内部.

网友B:
德尔塔巴的精度还可以,
上次我在一个热电厂也遇到这个问题,
好来是没办法的情况下,
人为的把它提高到同样的数值!

楼主:
呵呵,人为对数的事情我也做过,那是应付工艺的,但是咱们是搞仪表的,还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当时我去的那个热电厂,他们的取压管不同高,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仪表本身的误差,
至于最终结果,我们也没给他们个详细的答复!
请高手解释下,学习下!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吧?这两个测量口的温度是不一样的,而此表是测量的体积流量,然后通过换算得出的质量流量,如果两处的计算一样,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E:
死亡荆棘鸟的观点比较有层次
呵呵这里面有点道道
回头再发个人看法

网友F(2007-06-08):
1、是否做了补偿
2、中间的损耗有多大
3、表之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