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虾知道AB SLC500 的软冗余怎麽做啊?

楼主(2006-10-24):
请教:哪位大虾知道AB SLC500 的软冗余怎麽做啊?最好有程序。

网友A(2009-07-29):
AB SLC500 没有软冗余功能。如果有重要设备一定要做,可以用继电器做一个后备保护电路。

网友B:
500可以通过RIO做冗余,不过是温备,不是热备。

网友C(2010-05-27):
SLC做冗余见下图,也可以在选型手册里参看1746-BSN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