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器的应用

楼主(2006-10-24):
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有快速处理多种情报的优点,同时又存在隔离强度低、容易被雷电引起的诱导雷电涌毁坏的缺点。侵入到电缆的雷电涌电压变成前进波穿过电缆,在现场的传感器传输路上或在管理室的计算机及电子设备的端子上,瞬时产生强大的电压脉冲,毁坏电子设备。
爱模系统经过分析被雷电涌破坏的各种机器,开发出安全可靠地保护仪器设备的避雷器M-RESTER系列。
我们力荐您使用M-RESTER系列的避雷器。

 在形成云的过程中,构成云的冰粒出现电荷分离现象。其中带正电荷的微小冰粒随上升气流上升,带负电荷的冰块因重力而下降,进而进行电荷分离。从而产生上方为正,下方为负的蓄满电能的云、即雷云。
雷云中的电荷累积到一定程度,达到破坏空气绝缘的电压时,云之间或云与大地之间将会出现放电现象。其电流可高达20~150kA。向输电线或通信电缆直接放电而产生的异常电压为直接雷电涌。在输电线或通信电缆附近产生的由静电诱导或电磁诱导引起的雷电涌,通常称之为诱导雷电涌。雷放电发生在避雷针上时,会造成大地电势升高。大地电势一升高,设备间的电势差也会升高,从而引起电缆与大地间的电势差。此种异常电压叫做大地电势变化而形成的雷电涌。
直接雷电涌的放电能量非常高,只用避雷器不能完全保护设备,必须安装避雷针或架设空中地线,让其吸收大部分的放电能量,剩下的少量部分由避雷器吸收。

 雷电涌的侵入途径
随着在线化系统的不断增加,它与室外电子设备连接的接口越来越多,连接电缆有传输信号用电缆和传输电源用电缆。因为此两种电缆线是从室外牵进,所以正好成为雷电涌入侵的途径。
当连接设备的电缆线越长,离雷电越近时,出现在电子设备端子上的雷电涌的能量就越大。因此,尽管远离雷电,但是传输电缆线过长也会很容易遭受雷电的侵害。即使传输电缆线很短,附近如果设有避雷针等容易招引雷电的物体时,也不能掉以轻心。雷电涌电压随线路的设置场所、周围环境的不同而变。另外,还要提防通过接地线侵入的雷电涌。

电子设备遭受雷电破坏的形式
线路对大地间的雷电涌电压有时达到数万伏,但是多数不超过五千伏。线间所遭受的雷电涌电压为数百伏。
从电子设备被破坏的情况分析得知,线间电压的破坏占多数。这种破坏一般称为线间破坏。线间破坏的特点是靠近雷电涌侧端子周围的半导体部件遭破坏。
线路对大地间的破坏形式一般称为放电破坏。由于雷电对大地间的电压非常高,所以易造成电子回路与被接地的机壳间产生电弧放电。放电破坏的特点是回路与机壳间绝缘弱的部分遭破坏。爱模系统的避雷器将雷电涌电压控制在对设备无危害的范围内,从而防止线间破坏和放电破坏。

每年雷电破坏的电子设备多达数百万美元。不仅如此,雷电破坏还导致时间浪费(重新启动设备所需时间等)及重要情报等的丢失,由此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全球的众多公司依赖M-RESTER系列的避雷器来保护他们的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原因。

爱模系统的信号用避雷器的种类有标准信号用、热电偶用、热电阻用、电位器用、重力应变传感器用、脉冲信号用等。另外还有网络通信线路用等多种类型供您选择。电源用避雷器可根据负载电流容量进行选型。
  直流·脉冲信号用 吸收侵入到4~20mA的信号线或脉冲信号线的雷电涌,使线间电压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热电偶及接收器用 吸收从热电偶或补偿导线侵入的雷电涌,保护热电偶变换器及温调计。
  热电阻及接收器用 吸收从热电阻电缆线侵入的雷电涌,保护热电阻和变换器。
  电位器及接收器用 吸收侵入到连接电位器(电平传感器及阀行程显示器等装置上的电位器)和接收器的电缆线的雷电涌,保护仪器免受雷电涌的冲击。
  脉冲相关仪器及接收器用 吸收侵入到连接频率传感器和流量计或频率变换器的电缆线的雷电涌,保护仪器免受雷电涌的冲击。
  ON-OFF 信号用(8点) 保护用于计算机或PLC的ON-OFF输出信号的半导体开关免受侵入到电缆线的雷电涌的冲击。
  应变计及接收器用 吸收侵入到用于负载元件及压力传感器的应变计的电缆线的雷电涌,保护变换器免受雷电的冲击。
  网络·通信线路用 保护设备免受从电话线、ISDN回线、RS-485/RS-422回线、Device网络等通信电缆线侵入的雷电涌的冲击。
  电源用 保护计算机及遥测系统免受从配电盘侵入的雷电涌的冲击。还可有效地去除在闸流管、回路断路器、电动起动器等处出现的雷电涌。
负载电流容量范围为1A~30A

北京展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Fayin Enterprise Limited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9号富力双子座A-502
TEL:+86-010-58765566
FAX:+86-010-58765726
http://www.fayin.com.cn

网友A:
可以看看
学习学习

0755-26584453   刘辉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
http://www.jiangyu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