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氢FSC DO卡故障处理

楼主(2006-10-24):
故障现象:CP1、CP2均停止运行。试图从PC机上进入Mointor模式,失败,并且所有的SOE记录丢失。
故障分析:1、硬件上的指示灯:FSC系统I/O卡均为冗余配置,全部是左右相邻卡件冗余。两个卡件的通道指示灯应一致。数字量输入卡(DI)和数字量输出卡(DO)前面板有通道指示灯。DI卡“常亮”表示该通道接受高电平,“灭”则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应按规律闪烁。数字量输出卡(DO)前面板也有通道指示灯,“亮”表示该通道输出高电平,“灭”则为低电平。故障情况下,指示灯全灭。AI卡无指示灯。
2、在DBM模件上使用按钮简要了解有关故障信息、类别及相关公用信息,诊断显示会给出卡件故障的类型、Rack号,Position号,找到相应的故障卡件。
3、在维护PC机上,了解详细信息。进入“DIAG EXT” ,查阅CPU的详细诊断报告,会显示故障卡件的位置,还显示系统可以运行多长时间,将在多长时间CP停掉。
故障处理:FSC系统是故障安全系统,制氢装置安全等级设置为5级,其中有一项时间设置,要求故障必须在规定时间处理,否则CP将停掉。
1、对CP1\CP2分别进行下装,均不成功。
2、对系统停电,重新上电后,再次进行下装,下装失败。
3、系统再次停电,拔出CPU卡件10分钟,释放里面的程序。
4、重新上电,下装程序。两个CP投入运行。
5、观察各卡件指示灯,发现Rack3 Position7的DO卡件指示灯不亮,冗余卡件输出指示灯正常。通过检查DBM卡件上的有关信息,也显示出该卡件故障。
6、进入维护PC机,故障信息显示与前面的结果一样,并且还显示出CP还能运行将近72小时,72小时之内如故障不能及时处理,CP将停掉。
7、确认所要更换的模件的指示灯状态为非正常状态。
8、将联锁切除。
9、将故障卡件拔出,这时CP1将停掉,更换新的卡件,对CP1进行RESET操作,正常情况下,CP1投入运行。

楼主:
大家对FSC故障处理经验可以在此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