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两位三通电磁阀使用经验

楼主(2006-10-24):
三通电磁阀按动作可分为直动式和先导式.直动式又线圈吸合动作铁心直接带动截止阀进行气路切换,先导式由线圈吸合动铁心改变压缩空气流向,通过压缩空气推动截止阀进行气路切换.根据它的原理,所以在两位式控制式可以选用直动式和先导式.如果既要连续控制又要联锁控制(定位器后接电磁阀)选用直动式,选用先导式可能会导致联锁动作时,电磁阀排气慢导致执行机构动作慢.

网友A:
原理说得不错,其实电磁阀使用过程中,也有很多是因为排气孔被阻塞造成的。所以在使用中,尤其是不经常动作的,偏远地带的电磁阀的排气孔一定要加一个过滤消音用的塞子。

网友B(2006-12-02):
气源品质很关键。

网友C:
有同感,我们单位的很多电磁阀也出现过加电后阀芯动作但气路动作的现象,多数也是因为排气孔被阻塞所致.另一个就是气源不干净,或是有水(我们在东北)冬天会冻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