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软启动原理和星三角原理

楼主(2006-10-24):
高越农的磁控软启动和Y--△软启动在原理上有差别吗?在设备结构上那个简单易行?用高越农的磁控软启动好还是用传统的Y--△软启动好?用高越农的磁控软启动是否有点“舍近求远”!!!

网友A:
什么是磁控软启动?

网友A:
明白了,原理类似磁饱和放大器。效果如何?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软启动?

网友B:
楼主不知.
 磁控软启动主要用在(6KV-10KV)高压鼠笼式电机.
Y--△降压启动用在低压.若用在高压,光真空接触器成本很高,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C:
光真空接触器

没有用过

网友D:
没有用过

网友E:
光真空断路器?是不是新产品 ^_^

网友F:
Y--△软启动好

网友G:
哈哈哈,楼主搞了个专利产品

网友H:
第一次听说.用在哪方面.

网友I:
其实楼主就是个笔误而以,多写了一个‘光’字。谁没有个说错、做错的时候。但错了千万不要想若干种办法来涂抹,反而会越抹越黑。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谁都会有的笔误。仅此而以。

网友B:
不好意思,本人较懒.说了一句土话.文笔不好.笔误.
光真空接触器 土话 光 真空接触器.
星角用的真空接触器数目多.
目前本人见过的高压启动方式.转子串极(众和铝厂上市公司),转子水电阻启动和水电阻调速,要接高压进相机(青松建化水泥厂上市公司),磁控软起动(吐哈油田),高压变频(玛纳斯电厂西门子的).

网友B:
真空接触器与真空断路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I:
CKJ5-400型真空接触器    额定工作电压1140V、电流400A
ZN7-1.14/400真空断路器 额定工作电压1140V、电流400A
ZN8-7.2/400高压真空断路器  额定工作电压7200V
以上产品都是景德镇真空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B:
看此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9086

网友J:
星-角启动怎么成了串电感降压启动,老师,讲课时千万不要这样讲.
    现在工厂中应用SCR软启动还是比较多,磁软启动因推向市场时间还短,它们的应用不分高压或低压.

网友K:
好像越说越难明白

网友L:
我是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郑方远我们是生产电量变送器传感器的,其中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功率因数变送器,及电流电压传感器等产品,便于对电参数进行监测,采集,转换,输出DC4-20MA ,DC0-5V等标准信号,在开关柜,变频调速柜,电力,冶金,矿产,传动,机械,电力机车,UPS,智能楼宇,机房监控,水处理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空间,且体积小,便于安装等优点。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如果您需要样本请发邮件或至电于我
联系:郑方远            联系电话:010-89494925
邮箱:zfy125125@sina.com    QQ;398633610
谢谢

网友M:
  用星角启动时带载能里怎么样呀,对电网的冲击是不是很大呀。
用磁控软启对电网的冲击是不是很小呀,启动转距好象也不大。电网允许的话还是用星角省事。即简单,维护又方便。

网友K:
支持刘哥

刘志斌:

网友:
  如果要智能控制,即自动闭环控制,你的控制对象是那个物理量,怎么确定给定值,怎么检测反馈量,……

----------------------------------------------------------------------------------------
  电流闭环.你不会不知道过零触发吧.过去是移相触发,现在是过零触发.既不会有电压为零时的触发发生.给定值有两个,起始电压(全电压的百分比来表示),电流限定的倍数.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反映就是电流I的平方.因为实际电机的起动过程中,人们最关心的不是电压,电流,而是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的乘积.
 无论是ABB,西门子,施耐德,还是AB关心的就是而是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的乘积.
  这个结论是所有断路器,软起动,各种起动设备和运行设备设定和给定的依据.所以软起的控制对象就是通过电流闭环来控制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的乘积不超过电机和SCR器件的容许值,是一个犯围.这个范围是一连串不同阶段的起动曲线来组成的.这个范围也是软起动以及其他定子降压起动的界定最大犯围.这个范围用机械特性曲线来描述,所有的异步定子降压限电流起动是不适合大功率的重载起动.从本质的起动效果和范围,传统的异步电机的定子降压起动方式并不比SCR有何优势.当然楼主也认为变频能去代这些,所以变频姑且不谈,在这就谈,软起和传统降压的优劣(自藕和星三角,串电抗器,磁控软起动,液水电阻起动).所有这些起动方式,除了液阻起动和磁控软起动是国产的外,其他的起动方式自藕和串电抗器起动是最差的).因为从起动过程看是不可控的,即电流的平方和时间的乘积不可控.除非加装电机电流闭环保护,这还要看经验设定时间,自藕起动的最高控制境界就是80年代,国内某些公司专为自藕起动器研发了电流闭环控制的保护器,还在电抗器中加入了温度控制,楼主肯定没见过吧.这个方式,最早的新疆星火电器厂就生产的(国营的后来倒闭了97年).
  所以,起动控制的实质就是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的乘积.
 因为以上的理论,我们在看现在的所有定子降压起动.自藕降压(完全凭经验,过程开环,不可控),不用看差.星三角起动,因为虽是降压起动,但是相电流不变,所以其起动发热量最少,效率最高,但是启动力矩不可调,起动力矩小(这也是国外所有的大公司对星三角非常认可的)但适用场合有限.液阻起动方式,是开环控制,但是电极板速度的电机采用变频器的话,那么闭环控制很容易做到,而且成本很低,缺点就是体积大,笨重.起动性能还是不错的.磁控软起,在本人接触此理论前,真不知是何物.后来看了高先生的愿理,其时并不象串普通的电抗器那么简单.
  和磁控软起动理论相关的一些设备有目前本人见过的,高压进相机,和最近卖的低压照明节电器(移相式,磁控原理),过去80年代用的精密线性稳压器.这些装置有起特点的.如高压进相机,就是利用SCR器件和串电抗器,利用微机闭环控制,对电网中的无功进行补偿.,提高功率因素.高精密线性稳压器也是串了带反馈绕组的多抽头电抗器,稳压的.那么目前卖的低压照明节电器能节电吗?(从最早的电容补偿,到移相降压)后面的移相降压节电是肯定的,因为节的是有功.但是实用犯围有限.原理就是W=PT=UIT=I2/Z*T,看公式,降压节电嘛.
  对于对灯光照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肯定可以,如路灯和城市照明用的冥红灯.但是对电动设备就不行了.为此,最近这个产品的卖的很火,但是技术含量不高,就是单片机加传统的稳压器.波形肯定是正旋波的.对于三相不平衡的线路,可以靠切换电抗器的输出的不同触头来平衡.在加上三相电抗器的磁路是耦合的,所以输出波形稳定.那么磁控软起动,调节的不是抽头,而是铁芯,其降压起动完全可以是闭环.是有其优势的.
  那么我们从控制电流的平方与时间的乘积角度看,哪一种异步电机定子降压起动方式合理呢?而且连续可控呢?
 SCR控制    闭环 除起动一瞬间外,无扰连续切换 交流接触器1个
 磁控软起动 闭环 除起动一瞬间外,无扰连续切换 交流接触器1个
 液阻起动   闭环 除起动一瞬间外,无扰连续切换 交流接触器1个
 星三角     开环 两次切换,两次扰动           交流接触器3个
 自藕       开环 两次切换,两次扰动           交流接触器3个
答案很简单,后两种除了价格偏宜无优势.故障率高,接点越多故障率越高.
 当然SCR的缺点是波形不好,但是过零触发方式,就没有楼主说的每秒100次的冲击,因为绕组中没有电流为零的可能,对于降压起动的实质就是限电流起动,既限电流的平方和时间的积.这就是目的.是全世界所有专家和学术界的目的.其他都是次要.楼主可以回家睡觉了.降压起动的目的就是限电流的平方和时间的积,同时完成对设备的起动.
 一个模拟表来去衡量,很可笑的.幼稚的出奇,科盲一个.本人扫盲行动,就是给楼主看,天天抱着电机看看出的这个水平,还教学生?

刘志斌:

网友:
当设备的起动力矩矩要求起动初始电压为75%时.
星三角的表现:起动不起来,一段时间后直起.
自藕的表现:接60%的抽头,起动是电机不动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接80%,起动过猛.
 液阻,磁控,SCR则不会有.可以根据需要设定.
 当设备的起动力矩矩要求起动初始电压为90%时.
星三角的表现:起动不起来嗷傲叫,一段时间后直起.
自藕的表现:接60%的抽头,起动是电机不动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接80%,起动不起来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请问刘治病的自藕能否满足要求?

刘志斌:

网友:
当设备的起动力矩矩要求起动初始电压为75%时.
星三角的表现:起动不起来,一段时间后直起.
自藕的表现:接60%的抽头,起动是电机不动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接80%,起动过猛.
 液阻,磁控,SCR则不会有.可以根据需要设定.
 当设备的起动力矩矩要求起动初始电压为90%时.
星三角的表现:起动不起来嗷傲叫,一段时间后直起.
自藕的表现:接60%的抽头,起动是电机不动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接80%,起动不起来嗷傲叫,到直起切换跳闸.
请问刘治病的自藕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G:
电机的转矩是恒定的吗?再回去补习一下电机拖动,有见过90%电压起不动的设备吗?要不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N(2006-11-26):
1、当把三角接的电机,启动时星接,相电压减小到√3分之一即220V,启动后恢复三角接法全压380V运行;
2、把三角接的电机,启动时给串联电抗器,相电压降压到√3分之一即220V,启动后短接去掉串联电抗器全压380V运行;
3、1、2完全是等效的,但是1不需要电抗器,简单易行!
 第二个可以通过调节抽头调压,并且随着电机启动电流减小,电机两端电压自动提高

网友O:
电机启动在Y接时和回路串接电抗器其效果基本相同,串接电抗器的启动效果要好一点,就是价格较贵。但是Y接降压和电抗器降压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P(2007-01-03):
刘志斌:
你有毛病啊!以前网上有人攻击你,我还同情你,干吗啊!
有本事就发表些新的看法,怎么老是刷空贴!

网友Q(2009-02-24):
引用 网友G:
关于电机的转矩是恒定的吗?再回去补习一下电机拖动,有见过90%电压起不动的设备吗?要不设计就有问题

风机

网友R(2009-05-27):
我现在有台24KW的 BITZER压缩机 要求星三角启动  在选型的时候 为了方便全选了LC1-D32M7C的接触器 是按60%选的 有 人 说选小了 请问要 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