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20kw的水轮发电机能带动15KW的电机吗?

楼主(2006-10-24):
请问:20kw的水轮发电机能带动15KW的电机吗?

网友A:
估计启动比较麻烦,启动以后肯定没有问题,启动需要的功耗的比较大!

楼主:
能不能使用变频器或星三角方式启动

网友B:
肯定不行,20kw以下的水轮发电机的效率不会超过80%。
一但加上负载,你的发电机会高速运转而电机只会慢转

网友C:
不行,电流不够或是转速慢。

网友D:
肯定不行

网友A:
如果启动可以采用软启动,或者减负荷启动

网友E:
软启动试一试

网友F:
用变频器或软启动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