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糊控制的控制原理

楼主(2006-10-24):
请教各位大虾:模糊控制是什么概念?

网友A(2006-12-12):
模糊控制英文叫做 fuzzy control, 我以前学过.

Fuzzy logic" has become a common buzzword in machine control. However, the term itself inspires a certain skepticism, sounding equivalent to "half-baked logic" or "bogus logic". Some other nomenclature might have been preferable, but it's too late now, and fuzzy logic is actually very straightforward. Fuzzy logic is a way of interfacing inherently analog processes, that move through a continuous range of values, to a digital computer, that likes to see things as well-defined discrete numeric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