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的应用—ZX霍尔效应数字磁强计

楼主(2006-10-24):
一、概述
ZX霍尔效应数字磁强计选用砷化镓霍尔元件做传感器,采用恒流电路供给霍尔元件工作电流,通过数字电压表测量霍尔电势,从而间接测定直流磁场。
二、仪器特点:
1.仪器设计考虑了满足可互换霍尔传感器的要求,选用线性度较好的砷化镓霍尔元件,提供霍尔元件工作电流的恒流源电流可在05 - 10mA范围内精细调节。
2.采用数字电压表测量霍尔电势和霍尔元件工作电流,分辩力0.0001T的测量范围比一般数字磁强计提高10倍(从0 - 0.2T提高到0 - 2T)。该仪器通过标定每个霍尔传感器灵敏度达到10mv/0.1T时的工作电流来完成仪器的自校,为了保证仪器的准确度,工作电流指示值应为4位。该仪器可允许恒流源电流变化20倍时,数字表指示仍为4位。可适用灵敏度为0.1mv/mA T - 2mv/mA T的砷化镓霍尔传感器。
3. 仪器有两个可以分别调节的相互独立的恒流源,可同时接入两个霍尔传感器,分别供应所需的传感器工作电流,两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的霍尔电势可通过设在仪器中下部的琴键开关的选择由仪器的数字电压表显示。还可通过仪器背部的霍尔电势输出插座外接XY记录仪或数字电压表同时显示两个传感器的霍尔电势输出(霍尔电势输出灵敏度:100mv/T)。
4.仪器具有自校功能,用户更换传感器时利用厂方提供的每个霍尔传感器的标定参数,依靠仪器数字电压表的指示,通过调节校准旋钮即能迅速调整传感器的工作电流,不需另附校准磁场。
5.仪器配套了各促规格的砷化镓霍尔器(见"砷化镓霍尔传感器产品介绍")供用户选购,可测气隙0.75mm的横向磁场,直径ø 2.1mm的管内横向磁场,直径ø21.mm的管内的轴向磁场。
6.仪器可安装BCD码输出插座(用户需于订货时予先说明)。
三、主要技术特性
1.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 ±5°C - +40°C
(2)相对温度:20% - 80%(无凝露)
(3)供电电源:220V±10% 50HZ±3%
(4)无严重震动及干扰电磁场。
(5)空气中不含腐蚀性气体及有害物质。
2.测量范围及分辩力
量  程(2T)测 量 范 围(0.0001 - 2T)分 辩 力(0.0001T)
量  程(20T)测 量 范 围(0.001 - 20T)分 辩 力(0.001T)
3.准确度:仪器的恒流螺稳定度0.05%,4位半数字电压表的基本误差为±(0.04%读数+0.01%满度),它们均比传感器的线性高一个数量级,因此仪器的准确度主要决定于配套的传感器的线性,用户选购的传感器的线性应优于1%,以保证仪器的准确度不低于1%,提高仪器准确度的途径是选用线性好的传感器。
4.仪器的零位漂移在半小时内不超过±1个字。
5.过载能力:本仪器不怕过载。
6.极性:自动显示被测磁场极性,"一"显示时,传感器的"N"面背向磁场的"N"极。
四、使用方法:
1.注意事项
(1)霍尔传感器是易损元件,必须防止传感器测量部份受压、挤、扭、弯和碰撞等。以免损坏元件。
(2)霍尔传感器不宜在局部强光照射下或腐蚀性气体场合使用。
(3)开启电源,根据需要按下测量选译开关的左或右按键,数字电压表将指示左半部或右半部传感器的霍尔电势和工作电流。
(4)按下量程选择开关"校准"键,此时仪器的数字电压表指示流过传感器的工作电流值,调节校准旋钮,使仪器指示厂家对每个传感器提供的标定参数。
(5)将传感器放于零磁场处,按琴键开关"2T",调节"调零"旋钮使仪器指示为0,如"调零"旋钮已调到一端仍不能使磁强计指示为0,可按一下"调零"旋钮右边的按键,然后继续调节"调零"旋钮使仪器指示为0。
(6)完成以上步骤后即可将霍尔传感器放入测磁场中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