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2.09版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2.09的用了两天,发现点问题:
1注释修改时粘帖不了其他地方复制的文字,
2删除注释后想添加文字,死活就不给你加
3装置在线更新对ES,SS不能用
4 2.08版没有这样的情况 ,很郁闷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回馈
1.你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能否说明白一点,我这里2.09没有您所说的情况
请问您的软件是几月几号的?

楼主:
在装置批注窗口下,把X0原来的批注删掉几个字后,想把X1的批注复制,然后粘帖到X0原来批注的后面,你会发现粘不上,不粘帖,直接添加文字也不行,搞很多次后偶尔又行。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搞错了
应该是装置批注不能以插入方式粘帖其他文字,只可以空白或覆盖原来批注地粘帖

网友B:
TO bg7mka:试了你提到的问题,一直没有发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可能我表达能力有限,
看其他人有没发现问题。
竹根可否留个电话

网友C:
使用体会供参考:
1)WPL 2.08 使用的很好的 USB/232 转换器在 2.09β 连接不上。(深圳宇泰科技 USB/232 2.0 http://www.szutek.com)
2)打印功能不支持 “虚拟 PDF 文件打印”。 (http://www.go2pdf.com/index.html)

网友D(2007-09-26):
TO
誰知道蘇州有沒有台達地代理商!!

网友E:
偶就是苏州的耶,有需要台达可以联系偶的

网友F:
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G:
没有发现

网友H:
我用的是2.09.09 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在线监控是为什么扩展输入点不可以强制接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