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系统电脑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大家好!向大家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是一家造纸厂的仪表维护人员。在我负责的那块有一台控制流浆箱的电脑(两个流浆箱用两台电脑控制,每个电脑的柜子旁边还有一个柜子,里面有控制流浆箱的plc、变频器即接线。他们的地线都接的很好,两台电脑除了位置不一样以外其余的都一样死机那台更靠近打浆的6000v磨浆机,但是也只是更靠近一些)以前是戴尔的,现在是工控机)。老是在使用中死机,刚开始怀疑是电脑的通讯部分出了问题,不过经过检查排除了。后面又怀疑是电脑硬件的问题,但是差不多把里面能换的都换了以后还是一样的死机。我们主要还是怀疑是干扰问题,不过当我们把死机的那台搬到不死机的那台旁边以后情况也只是稍有好转。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1,不开设备,只开电脑与下位,如还死机,说明是硬件或软件兼容性问题
2,如上述不死机,说明干扰或电源性问题

网友B:
1.确认电脑地线接好了没有。
2.用1:1的变压器将电脑电源与主电源隔离
3.电脑能远离大功率设备就尽量远离

网友C:
用UPS在线共电看看

网友D(2007-03-12):
应该是干扰问题,接地看合理不合理.大功率的电机工作会也很强的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