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的C200HE的CPU的ERR灯亮的可能原因

楼主(2006-10-24):
请教各位大虾:
请各位高手指点,:OMRON的C200HE的CPU的ERR灯亮的可能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CPU损坏、程序中没有END、机架上没有I/O等等。

网友A:
通过编程器或者上位机可以显示出来的

楼主:
谢谢,电池没用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电池失效也会亮

网友B(2006-12-24):
手册上有

网友C:
手册上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