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最好的额定工作电压660V、工作电流600A左右、吸持线圈电压220V的国内外交流接触器!另外请问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短路接触器用AC-2还是AC-3类的?

楼主(2006-10-24):
征求最好的额定工作电压660V、工作电流600A左右、吸持线圈电压220V的国内外交流接触器!另外请问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短路接触器用AC-2还是AC-3类的?

网友A:
我们用ABB的SACE E2N12断路器起动630Kw/660v的马达.

网友B:
常用接触器类型

  使用类别代号 适用典型负载举例 典型设备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性负载 电阻炉,加热器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起重机,压缩机,提升机等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风机,泵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电动机 风机,泵,机床等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高压气体放电灯如汞灯、卤素灯等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白炽灯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电焊机
  AC-6b 电容器的通断 电容器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微波炉、烘手机等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源通断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AC-8b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