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问题但需要讨论

楼主(2006-10-24):
元件:声光控开关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在楼道照明的那种,延时一分钟),电铃一个.事件:想在仓库里装个防盗铃.现在问题是当声控被出发后,电铃响起,而最后一声铃的余音会再把声控触发,形成死循环,电铃一直响.大家说说什么好的简单的解决办法,讨论.

网友A:
有点意思!先顶一下。

网友B:
可以在回路里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同意楼上!但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应小于1分钟。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C:
将声光控开关换成红外热释电的或微波雷达的。

楼主:
楼上,加时间继电器怎么能呢,仔细想想,即使时间小于一分钟,是用得电延时或是失电延时呢,但肯定用的都是常开,得电延时的话那根本没什么意义,只是让电铃延时响,但一旦响后同样死循环,失电延时是同样道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D:
现在有一种人体感应开关适合做防盗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不是铃响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应该让它一直响下去,直到发现有人盗窃为止,然后按一下接在线路中的常闭按钮,使声光控开关复位。

楼主:
那样的话电铃很快会烧的,大家有什么建议啊

网友E:
将电铃换为声光报警器。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得电延时,将声控开关电源端串入延时继电器的常闭点。延时继电器的电源端与电铃并联接入声控开关的触发电路。设置时间小于一分钟。当延时继电器动作后,声控开关断电复位。随后,电铃也断电,延时继电器也失电复位。

网友A:
对!就这样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G:
把电铃和开关分开,距离远点。

网友F:
做了一下修改,若按先前的接法,一通电电铃就会响。

网友A:
正确接法:延时继电器的线圈端与电铃并联接入声控开关的触发电路,同时电铃还要单独串接延时继电器的常闭点。设置时间小于一分钟,电铃失电由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继电器失电由声控开关控制。

网友H:
有那一位师傅可以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网友A:
说得还不够清楚吗?不是VIP用户,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I:
问题是铃声什么时候停下来??????

网友A:
TO 民工:你是VIP用户吗?照我的接法把图画出来并传上来讨论。关键是电铃先失电,时间继电器后失电。

网友F:
沙锅的接法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