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轴多伺服的连线控制

楼主(2006-10-24):
本人现遇一控制难题求助各位大虾:情况如下
本人的控制的东西是一个可以旋转的大转盘,同时,圆盘上平均分布十五个小的转盘,现在的要求是在大转盘运转的同时,小转盘上有物体的时候,在到达指定位置要指向指定方向,可以方便打印标志,(注:小转盘托的东西可以做一个方便识别的标志,)现在本小厮的难题是小转盘的伺服电机在布线的难题,跪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电刷吧。小电机建议就不要用伺服了,线太多。

你的大圆盘一定要单方向旋转吗?能不能来回转?

楼主:
谢谢刘工的解答,但是有了新的问题,

1.是单方向转的,不可以回转,
2.是否可以用CJMI的无线通讯,(注:在大转盘上装个控制柜)
这样只要两个碳刷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碳刷的寿命,怎么样控制,定期更换吗,还是有质量好的
3.因为精度和速度的要求,好象只有用伺服,

网友B:
电源用电刷,小电机的控制可以用485通讯,也用电刷,装一本分控制到转盘上,电刷的寿命和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你什么都装到转盘上了,那停止呢,只有关电了

楼主:
是这样的,电机太多了,15个小电机,电刷在主轴上那样是不是不太好,我的想法是用2个PLC他们中间用无线通讯,上面的控制柜,只用来驱动小电机,下面的来控制其他功能,这样的话,只用两个电刷是不是就有了

网友B:
用485通讯就可以了,成本低,接线简单,我见过这种样式的控制,是老外做的.你想想那直流电机的电刷那么快的转速都没有说几下就磨光了,你这个是工作的转盘,速度不快,每分钟可能就几转

网友C:
小转盘不要采用电气控制,采用齿轮/凸轮定位,也可以用皮带传动。机电一体化就是从各自的优势同时考虑问题。

网友D:
一体化伺服。JVL的有蓝牙通讯的
不过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A:
电源用电刷,小电机的控制可以用485通讯,也用电刷

这可能是接线最少的方式了,理论上可以只有四根线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工控现场无线通讯,那个蓝牙,有没有人用过抗干扰怎么样,还有就是,我的小电机要求,每0.6秒180度,大转盘每30秒转360度不可逆,因为是要精确定位而且,工件进入的角度不同所以,不可以用机械解决,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的0位,还有那个,用电刷做通讯,有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E:
能不能放在盘子上一大的直流电源(电池).每个小电机都用DC伺服电机.这样线都布在托盘上,不用担心旋转问题.

网友D:
蓝牙的我也没用过,这个是丹麦新出来的控制模块,用于一体化伺服
3000RPM   编码器是4096的

楼主:
电池是很好,但是,自动设备都是24H运转的,不如直接电刷供给直流电,

网友F:
没错啊,用电刷将直流电送到托盘上,其他系统,电机,驱动器都放到托盘上不就OK吗。电刷送电安全性没什么问题,真空设备都是这么做的,不过他们不叫电刷,叫滑环。

网友C:
电刷和滑环是一对。
‘精确定位而且,工件进入的角度不同所以,不可以用机械解决’——其实完全可以。估计是思路的问题,参考汽车点火、气门和钟表机构。

网友G:
汽车点火用“分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