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出个主意

楼主(2006-10-25):
我公司现在要装一批设备,功率相同,电源用交流220V
现有三相电源
假如我把这些设备平均分接在三条相线上,共用一条零线!!
请问我应该怎么样计算零线上的电流,如何选择线径大小

网友A:
不管零线上有无电流,零线线径与相线一样大。

网友B:
将所有的零线如果接到一个点上的话,就相当于Y型接法,干零线就可以选的细一点,用以平稳三相。分支零线要和火线一样的粗

楼主:
 "将所有的零线如果接到一个点上的话,就相当于Y型接法,干零线就可以选的细一点,用以平稳三相.
楼上朋友
如果我三相的负载相同,那么零线的电流是不是趋于零??

网友C:
如果有整流或变频设备的话,要考虑谐波的影响,零线就选和相线一样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如果有整流或变频设备的话,要考虑谐波的影响,零线就选和相线一样大

网友E:
如果三相完全平衡的话零线电流的确为零,但需要考虑不平衡的状况,如设备故障等。

网友F:
零线和相线一样粗就可以呀.

网友G:
 不管零线上有无电流,零线线径与相线一样大。当然相线也要满足负载电流

网友H:
我所看到过的情况,零线线径一般比火线小一点

网友A:
保险起见: 不管零线上有无电流,零线线径与相线一样大。

网友I:
一样大的好

网友J:
主线电流100A以下零线线径不小于铜线6平方,主线电流200A以上建议零线线径为主线线径的一半

网友K:
还是一样的线径好一点。

网友L:
1090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