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 canopen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5):
在用twido 做canopen通讯时,plc与变频器的上电顺序有没有要求?

楼主:
是不是用TWIDO做CANOPEND的比较少?

楼主:
但是我在做跟atv31通讯时,trido先上电运行起来,再上atv31的电,发现通讯不能建立

网友A:
通常做变频通讯的时候,有一个上电初始化通讯.twido的内部字会记忆,所以一上电,就会根据状态字初始化好,而等变频上电之后要从新初始化变频器,或者plc上电的时候先把内存字清零后,置用一个位等待变频上电之后根据状态初始化后,把这个位复位掉就可.

楼主:
通讯不能建立,如何等待变频上电之后根据状态初始化?

网友B:
好像第一次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如果通讯建立后,某一个变频器断电再次上电的话,就不能建立通讯了,这时必须要PLC断电后重起,才能重新建立通讯。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ousqc在 2006-11-13 10:35:00 发表的内容:
好像第一次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如果通讯建立后,某一个变频器断电再次上电的话,就不能建立通讯了,这时必须…
--------------------------------------------------------------------------------------------
请问在其它方面遇到类似问题吗?(比如不是用TWIDO或其它变频器)

网友A:
我是用premium做的can,
上面情况出现过,再执行一次变频状态引导就行了

楼主(2006-11-28):
请教黑山:
怎样在执行一次变频器的状态引导?

网友C(2011-04-14):
是不是要重新执行“复位CANopen通信”、“复位CANopen节点”,然后再“切换至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