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200H-TC101,TS101,TV101的区别

楼主(2006-10-25):
我现在要用到感温模块,是通过感温探头(PT100)来采集温度,请问:我现在应选择哪种型号比较合适?我的CPU是C200HG-CPU43.
另外:C200H-TC101,TS101,TV101的区别是什么?分别用在哪些情况?

网友A:
TC101:PT100 Transistor OUTPUT可做加熱及冷卻動作,一般控制
TV101:PT100 Transistor OUTPUT做加熱冷卻動作,如壓出成形,塑膠袋,金屬抽出
TS101:PT100 只量測溫度,不控制

网友B:
PT100   怎么不能做控制呢,以前我在钢厂,它直接进PLC的.....

网友A:
沒錯TS101本身沒有提供輸出,要控制需透過PLC程序on/off控制或PID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