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哪总PLC和文本性价比高。

楼主(2006-10-25):
我是做设备的,用的PLC多在60点以下,有的用到高速计数,步进脉冲输出,AD,DA转换,和人机界面。请问用哪总PLC和文本性价比高。台达和LS的PLC怎样。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将LS的PLC和文本显示器的资料发送给您,您先比较一下。:)

网友B:
文本 差别不大。

网友C(2007-05-17):
POP文本可以跟LS PLC用三种协议(编程口专用协议、通讯口CNET协议、MODBUS协议)连接,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D:
PLC方面:
价格上LG的比同类进口的要便宜的多,一般差价可能会是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用到脉冲输出的话,就要看您的步进电机的情况了,另外运算的量有多大,这些都是要做比较的,LG的不带浮点运算,所以做的时候要双字节,而带浮点的例如FX2N.S7200.CPM2A等等的价格又贵,呵呵.....要是技术力量可以可以用便宜的产品.和LG产品价格差不多的有台达的,但是性能上不如LG稳定.毕竟核心的技术都是三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台达的仿制时间没有LG的久.研发能力上也相对要弱的多,所以就不是很好用.

网友D:
触摸屏方面:
现在的市场很混乱进口的不谈,一般都有PROFACE,海泰克,维纶,EVIEW等等,其中维纶的价格最低,维纶和台达同样是台湾出产的,维修上,维纶全国目前人手很不足,导致买东西好买,修东西难修,出了问题找不到人的状况,再加上销售混乱,所以现在的代理商都不太愿意做维纶.
其次的价格低的是EVIEW,EVIEW的服务上继承原先的EASYVIEW的体系,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加强,但是他们做事情很死,严格的遵守企业制度,在产品有问题的时候,必须得产品先发过去,才帮你维护.价格上要比维纶贵上一点点,故障率1%左右.因为本人就是做EVIEW的.(不要被人扔鸡蛋啊)呵呵......
其他的价格就要贵的多一点,差价10.4的价格可能差到300-1000左右吧.所以要用户自己考虑了,其他品牌的我可能不知道,希望也能有朋友补充啊.

网友E:
LG性能价格比高

网友B:
这种文本不错的

OP320-A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单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
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的内部寄存器
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
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
op320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OP320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
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
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光洋SG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产品应用于:建筑机械、纺织机械、石材机械、注塑机械、鞋业机械、印刷机械、食品机械、
包装机械、铸造机械、交通机械、陶瓷机械、数控机械

联系方式: 727815050  380311035(QQ)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

电子信箱: ytleader@126.com

手机:     13396452298

网友F(2007-07-13):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蓝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可编程文本显示器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德维森V80系列、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还可以同常用的一些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加入相应的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b]欢迎来电咨询选购!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463536 13923708759(李发) 电邮:lifa58@163.com 网址:www.techway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