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三相三线制情况下的单相220从哪取?

楼主(2006-10-25):
系统按照三线四线制设计,结果人家工厂里只有三相三线制的电源,里边有很多地方,比如继电器的线圈和PLC都要单相220V的供电,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处置才好。最好是改动尽量少,有没有隔离变压器可以实现?

网友A:
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可以采用隔离变压器来解决

网友C:
常用的就是BK系列的变压器了

网友C:
可以采用隔离变压器来解决,这种方法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D:
用变压器,市场上多的是.

网友:
采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多谢各位.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三相变单相的那种吧?那它输出的单相与我们通常用的220单相电会不会不一样喃?就是说对负载有什么格外要求没?

网友E:
隔离变压器呀.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摆在这里叽叽歪歪=======靠

网友C:
多谢各位.
隔离变压器应该是三相变单相的那种吧?那它输出的单相与我们通常用的220单相电会不会不一样喃?就是说对负载有什么格外要求没?
哪用那么麻烦,用输入是380V,输出是220V的变压器就行了,我这是有两个,要不要,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哟。

网友G: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一举俩得,给PLC供电也有好处。

网友H:
用380V/220V

网友I:
学生有一点不明白:
就是通过380/220隔离变压以后,副边接地问题。
接好还是不接好,为什么。
另外变压器壳体是不是也要接地。

网友J:
另外变压器壳体是不是也要接地。
副边不能接地.

网友J:
另外变压器壳体 要接地。
副边不能接地.

网友G:
" 另外变压器壳体 要接地。
副边不能接地."这就是所谓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K:
加隔离变压器,副边接地没有问题.

网友L:
是啊,不要接地了.大胆使用罢

网友M:
BK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M: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有其他仪表的话一样用

网友N: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

网友O:
有没380/220的电源模块?

网友P:
副边可以接地  检修时才可用电笔测

网友Q:
我晕!同意joo的意见。
正是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R:
380/220隔离变压器。

网友S:
按照功率加变压器呀

网友T:
 根据功率加变压器呀

网友U: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副边不用接地,供电质量更好.如果出现一端接地也可正常使用.

网友V:
用380/220隔离变压器是肯定的,但也有2种方法:
1、单台设备根据需要加合适容量的隔离变压器;
2、集中供电,统一增加一个大容量的隔离变压器,向需要220V的设备供电。

网友W:
 标准答案:用380/220隔离变压器

网友X:
人家工厂里只有三相三线制的电源?供电设计的该打

网友Y:
实在不行,取一根,另一根对地?好像也不行

网友Z:
三相三线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啊,现在的工厂还有这样的系统?
做这个工程的时候也不考察清楚现场?
失职

网友Y:
三相三线制中,单相对地不是220吧

网友AA:
   380/220隔离变压器。支持!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呀.还安全.还好用.

网友AB(2007-09-29):
买台三相三线的变压器,输出200伏的,功率是:5千瓦。带外箱的,哪里有卖?知明度品牌较高较好的是什么牌?我是外行啊。帮下忙。谢谢

网友AB:
有这方面信息的请联系我

网友AC:
一个380/220的变压器就。。。

网友AD:
一个380/220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AE:
隔离变压器副边要是接地,反而没有不接地安全,但是外壳要求一定接地

网友Z:
大家国庆节日愉快!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啊?

网友AF:
朝阳的隔离变压器不错

网友AG:
学习了~~问个傻问题:隔离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我记得我们用的变压器都是0线不结地的,还有0线接地的吗?

网友AH:
用380/220的变压器,变压器壳体要接地,副边不能接地.本来PLC的进线电源就要这么搞的.

网友AI:
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不管是副边还是设备都不能接地,但变压器外壳可接地.

网友AJ:
用变压器比较好

网友AK:
隔离变压器

网友AL:
380/220隔离变压器。这个办法行!

网友AM:
用三个灯泡接成Y型,中性点就出来了.就有220V电压了.

网友AN:
汪泓: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5 9:16:00
    用三个灯泡接成Y型,中性点就出来了.就有220V电压了.

能带负载吗?

网友AO:
不能带负载

网友AP:
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Q:
三相三线制供电只能提供一种电压,即线电压。

网友AR:
一个380/220的变压器就行,隔离变压器副边不接地,但是外壳要求一定接地,给PLC供电也有好处,也更安全

网友AS:
用变压器撒

网友AT:
那要用多少变压器呀,这下做变压器的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