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扭矩指令滤波参数TF的作用

楼主(2006-10-25):
TF 在速度环的里面,安原理来说.越靠内环,越要提高其响应.但如果不这参数设的过高,机械部分就会产生很强的震动.如果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设置这个参数.
他在整个伺服控制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如果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设置这个参数.
在不震荡的前提下(最好留点余量)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