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DP总线上的TP270故障问题

楼主(2006-10-25):
我们一套设备中使用S7-315 2DP CPU 在DP总线上挂了几个I/O从站和一个TP27屏,前段时间TP27屏出了问题,我就换了一台TP270(用ProTool转换了TP27程序再下到TP270里,PLC里的程序未作改变),换上TP270后整个系统完全正常。但在几天前设备运转时,PLC CPU突然报故障,SF灯亮BUSF灯闪烁。用STEP7查看,发现是TP270通讯故障,但在TP270屏上显示与PLC通讯正常。我试着把PLC组态里的TP27从站改成TP270从站,故障依旧。后来就把修好的原TP27屏换上,系统立刻恢复正常。
我想请教高手,此问题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09-07-24):
我正好也打算将OP37转换MP370,看来问题挺多的,还是要请专家做了。屏与屏之间转换是不是一定要27-270、37-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