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楼主(2006-10-25):
有一台台达VFD-B 380V 7.5KW的变频器给定运行信号,刚运行后就停止,面板运行指示灯熄灭,但端子运行信号还有。请问哪位指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报警?

网友B:
    检察一下马达有问题吗,比如说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A:
初始化一下

楼主:
再有就是低速运转过程中电流太大,瞬间停止,报LU欠压后又出现无报警信号.再按面板键都不好使了.

网友C:
是不是考虑装台稳压器,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我按上面的所说的初始化一下好使了,但用户带负载后又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D:
有一路可控硅整流没有工作

网友E:
没错,有一路可控硅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