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问题

楼主(2006-10-25):
本人一台复绕机设备 在启动和点动时就会有8/10的概率出现这一故障 如果启动或点动时人为给把力拉一下 出现概率会底点 而每次出现故障她的三项电压为516左右 而我的输入是380 如果没故障正常启动 那他的电压也正常为380

楼主:
故障代码是 F004

网友A:
F004一般是电压故障.需要确定其故障值.再进一步确认其原因.

网友B:
电源谐波大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我的触发板坏了 缺相了 有一组触发晶扎管 没有触发信号 时好时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