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求助:CANopen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25):
我要用canopen来控制速度,现在已经把速度变量映射到PDO里了,可是在发送PDO时,给定的速度值却写不进去,电动机不转,请问有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06-12-14):
应该是速度变量没有映射到PDO map里面,通过SDO来查询PDO映射表来判断速度变量是否已经正确写入!

网友B:
看看你的索引地址中的数据是不是给定的数值,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是CANOPEN通讯的问题,看看主站是否与下级设备通讯上

网友C: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