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的智力题(我140的智商也不会)

楼主(2006-10-25):
http://cn.bbs.yahoo.com/message/read_itrumor_18904.html

网友A:
网页打不开!

网友B:
请看:

1)

8個金幣當中有2 個假幣,6個真金幣每個重 500 克
其中一個假幣輕了 100 克 , 即 400 克
另外一個假幣重了 100 克 , 即 600 克
1 個沒有刻度的天秤

秤四次 找出 2 個假幣 , 而且要分出那個重了, 那個輕了 .

注意 :
A )2 個假幣 , 一輕 一重 , 如天秤兩邊放2個金幣,平衡不代表假幣就在餘下金幣當中,可能是輕重假幣重量互相底消了.
B ) 要分出那一個輕 , 那一個重 .

在这道题基础上改一下,来个更BT的:

2)

9個金幣當中有2 個假幣,7個真金幣每個重 500 克
其中一個假幣輕了 100 克 , 即 400 克
另外一個假幣重了 100 克 , 即 600 克
1 個沒有刻度的天秤

秤四次 找出 2 個假幣 , 而且要分出那個重了, 那個輕了 .

注意 :
A )2 個假幣 , 一輕 一重 , 如天秤兩邊放2個金幣,平衡不代表假幣就在餘下金幣當中,可能是輕重假幣重量互相底消了.
B ) 要分出那一個輕 , 那一個重 .

答出第1题你的智商140;如果你能答出第2题你的智商150以上
期待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C:
第一题不答了
我来答第2题:
首先编号,9个金币编号为:A1、A2、A3、A4、A5、A6、A7、A8、A9,分成三组:
  第1组:(A1+A2+A3)
  第2组:(A4+A5+A6)
  第3组:(A7+A8+A9)
第一次称:(A1+A2+A3)与(A4+A5+A6)
  如果结果:(A1+A2+A3)大于或者小于(A4+A5+A6),则不用多说了吧.
  如果结果:(A1+A2+A3)=(A4+A5+A6),则(A1+A2+A3)=(A4+A5+A6)=(A7+A8+A9),执行下一步
第二次称: (A1+A2)与(A4+A5)
  如果结果:(A1+A2)大于或者小于(A4+A5),则不用多说了吧
  如果结果:(A1+A2)=(A4+A5),则A3、A6肯定是正常重量的金币。(A1+A2)与(A4+A5)每组中要么全是正常,要么全是不正常(一大一小);(A7+A8+A9)要么全正常,要么其中两个不正常(一大一小),执行下一步
第三次称:(A1+A7)与(A4+A8)
  如果结果:(A1+A7)=(A4+A8),那是不可能的
  3.1如果结果:(A1+A7)>(A4+A8),则较重的金币可能为A1或者A7,执行下一步
第四次称:A2与A9
  如果结果:A2=A9,则A1=A2=A9=A4=A5,较重的金币为A7、较轻的为A8
  如果结果:A2>A9,则A1=A2=A8=A4=A5,较重的金币为A7、较轻的为A9
  如果结果:A2<A9,则A7=A8=A9=A4=A5,较重的金币为A1、较轻的为A2

  3.2如果结果:(A1+A7)<(A4+A8),则较重的金币可能为A4或者A8,执行下一步,与第四次一样,只不过编号换了。

花了30分钟左右,明天我用STEP7编程仿真运算一下。

网友C:
以上错了
更正中...

网友D(2009-01-31):
第2题

把9个硬币编号分为:1,2,3,4,5,6,7,8,9

第1次 :1和2称 结果1:相等(排除1和2) 结果2:不相等(不用说了)

第2次 : 3和4称 结果1:相等(排除3和4) 结果2:不相等(不用说了)

第3次: 5和6称 结果1:相等(排除5和6) 结果2:不相等(不用说了)

现在还有7 8 9 称一次就可以得到结果

现在从(不用说了)那里开始说起``哈哈``还是要分一类情况的

第1次 1和2称 1和2如果不相等 拿出重或轻的硬币然后 称第2次

第2次 称345 和678 结果1:相等(把9和第1次中重或轻的相互称量 然后就知道结果) 结果2:不相等(然后接下)

假如第1次称的结果是1重或轻,假设1是重的 那么345和678 中345就是轻的 拿1和345中任何1个称1次`然后再从另外2个称一次就得到结果了。一共称了2次``加上面的一共称了4次

如果1是轻的``依次类推``` 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