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技术交流

楼主(2006-10-25):
在论坛里很少看到有专门交流伦茨变频器维修经验的,估计是伦茨的配件难找吧?本人手上有一些伦茨的变频器配件,同时在维修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小的维修经验,如果哪位有配件或技术上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交流一下.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A:
    你是那里人呀

楼主:
浙江桐乡的

网友B:
这个主意好呀

网友C:
伦茨变频器技术交流,顶一下013958171658裘工

网友D:
这个主意不错, 13801931511,顶

网友E:
我们用的是伦次9324的

网友F:
型号:362 638/6 KASCHKE 48/98  数目:1   联系电话:13355210251

网友F:
常修伦茨机器,用拆机配件开关变压器
                                                           型号:362 638/6 KASCHKE 48/98  数目:1   联系电话:13355210251

网友B:
顶一下,不过没有发现技术交流呀.

网友G:
  请教行家高手。我有一台伦茨9325伺服控制器是经过维修的,接假负载输出是正常的
,但只要装到机器上去就烧模块。烧保险。是什么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
驱动部分未完全修复

网友H(2008-01-22):
我有一台8222的变频器,主控板坏,后找到一块18.5的代替,如何把主控板的参数修改为22千瓦的出厂设置?

网友I:
伦茨82的机器15--55KW的主板功率是自动识别的,它是通过驱动板的跳线来完成的,也就是说15--55KW是可以通用的,任何参数都不用修改,任何硬件都不用加,就OK了,

网友D:
变频之子,不要误人子弟啊!

网友J:
楼上的请注意!

网友K:
楼上才要注意呢,人家说的没错

网友L:
kevinj:
的确是这样的,一上电就电动识别的

网友I:
伦茨82的机器15--55KW的主板功率是自动识别的,它是通过驱动板的跳线来完成的,也就是说15--55KW是可以通用的,任何参数都不用修改,任何硬件都不用加,就OK了,

我都 是在机器上实验过的,是否功率自动识别,可以看功率代码是不是变过来了,,绝没有误人子弟!

网友M:
  各位好,我的系统中有四个LENZE变频器,型号是E82EV551-4C,主电源通过接触器与变频器相连,我的漏电保护(ELCB)是AB F204AC 40A,In=0.1A.(都是三相电415)
  我合上一个变频器的接触器,系统没事,合上两个也没事,当合上第三个接触器,我这个ELCB就会跳,不知者是啥原因引起的?有啥解决办法?谢谢

注:之前用西门子的elcb,40A/0.03A, 也是跳

网友L:
9324MP的主控板能报价吗?我准备买两块做备用

网友D:
我没说不是自动识别,而是15KW-55KW的功率板是不通用的,首先15kw-55kw的功率板用肉眼一看就不一样尺寸, 再次乱用是要出问题的,它们的功率识别电阻和驱动门极电阻是不一样的,用了后可能要报过流或烧模块的,慎重啊!

网友N:
这个主意好!

网友K:
小小鸟,可以联系我,QQ781363176,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om.cn

网友O:
   我们厂有两台Lenze变频器!1号变频器模拟信号不能控制!我们把2号Lenze变频器的参数用面板拷贝到1号变频器.1号变频器卸掉端子8号脚,变频器还能一60HZ的频率工作!
    把两台变频器的STANDARD-I/O给调换了一下!1号Lenze变频器端子62号脚有10V电压!我们的控制端8号才有3V!!!改变控制端8号的电压却不能改变频率!
    最后我们有把STANDARD-I/O换回来!2号Lenze变频器,我们的控制端8号有3V!62号脚有10V电压!改变控端8号的电压可以改变频率!换回来拉62号和8号的电压为什么不一致啊!!
    我想问问有哪为高手遇到过!给小弟一点建议!为感

网友P:
    LENZE变频器8200系列
CPU小板谁有??

网友Q:
     请教EVF8211的机器上电能正常显示,但是马上就烧变压器初级线圈回路上的那四个串联的170V稳压管,有时还会烧开关管,是怎么回事,变压器和厚膜震荡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R:
查开关电源的负载

网友S:
求4片 8211RH.1A厚膜电阻.

网友T:
我有8211RH.1A厚膜电阻 13736493966

网友U:
二子 : remove all the capacitors connected to earth, this will solve your problem. The capacitor should be 0.47uF/275V

网友U:
秦岭山人:

Lenze 8221-8227 need special software call "LUT_ADR" to configure current gain, temperature..., you also need the interface module EMF2102IB-V001 to do the configuration.

For 8222:
U need to change use software to change:
Address FDF2H to 132,
Address FDFCH to 865AH,
Address FDF8H to 9B--H,
Address FDEAH to 10H (SAVE)

网友V:
请教EVF8212的机器上电能正常显示,但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回路上的那四个串联的170V稳压管下线路板马上冒烟,稳压管一个击穿,开关电源停振,查其负载,测量负载电容两端无短路,我是新手,请问要查哪些元器件?

网友V:
可以介绍一些伦茨8212变频器的内部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吗?能附电路图更好 谢谢

网友W:
请教LENZE变频器evf9321接直流端,烧保险,那出问题呢?

网友T:
LENZE变频器evf9321 短路了吧  EVF9321 EVF9322 EVF9323 EVF9324 EVF9325 EVF9326 有大量二手机器 配件 82序列也有

网友W:
有Lenze2*2mh 10A吗

网友X(2008-02-28):
有LENZE问题可以找我,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n qq:781363176

网友Y:
求!伦茨EVF8213-E系列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6011CH.
QQ:451975839

网友Z(2008-04-08):
可能是稳压不好了

网友AA(2008-11-23):
各位好,单位的lenze变频器问题想向各位前辈请教:

单位在2007年10月新上一台EVF9332的LENZE变频器,调试阶段很顺利,但是在正式使用3个月后变频器就不停的报OC1短路故障,而且无法故障复位,无奈只好更换一台变频器,更换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是大概3,4个月后新变频器也开始不停的报OC1短路故障,使用摇表检查电机和电缆均正常,变频器也无损坏的迹象,将变频器上的电流互感器更换后故障解除,但是正常使用1,2天后又开始报OC1短路故障且无法复位,因为我是新手,顾急切的希望能得到前辈的指点

网友AB:
根据你描述,这不是变频器问题,而是你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到点子上,根据OC1报警一般是短路和电机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过大,所以你从这两方面解决,1.检查电缆,看是否有短路     2. 使用短的或低电容电机电缆

网友AC:
请教行家高手。我有一台伦茨9325伺服控制器报警P03,关闭监控C0589=3后显示正常,但电机不转,啥原因?谢谢

网友AD:
工程余下EVF8215,有包装,价优,QQ348287252.

网友AE:
请问170V稳压管哪里有卖

网友AF:
石家庄附近伦次系列变频器问题,我公司可随时提供帮助13663119133,86211331

网友AG:
谁有伦茨E82系列说明书麻烦给发一份,邮箱826682128@qq.com

网友AA:
lenze(论茨)wkd兄,感谢前辈的提点。从一开始我就没敢判断为变频器故障,更换变频器纯属无奈之举,想向前辈继续请教:1如何检查电机电缆的容性充电点流 2何种电机电缆为低电容电缆

网友AH:
请问谁有伦茨变频器EVS9330-ES的驱动板?我需要一块。联系:QQ:1029636665。手机:13962633425

网友AI: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啊,有就会学习啊

网友AJ(2009-01-06):
我想购买1块 纶次82系列的 CPU板  8221 22KW 的

网友AK:
谁有伦茨EVF8213-E的开关变压器和电源开关管的驱动厚膜电路板?QQ:247312307

网友AL:
我有伦茨82系列的CPU板,QQ:1044770850

网友AJ:
59的楼的 朋友 给我留个电话~      QQ 540435613

网友AM:
缁忓父鍚浼︽鍙橀鍣ㄦ病鐪嬪埌杩?鎬庝箞鍧忎簡杩欎箞闅炬悶.

网友AN:
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EVS9328-ES 的机器里面有两组瓷片电阻,一组是48欧姆,一组是64K,请问64K电阻中间几个脚有没有链接电路板,或者有没有跟两边链接,都分别是多少欧姆。

网友AO(2009-02-15):
各位高手:我这里有几台变频器,通讯模块坏了一个,平时都是将别的车上的模块换着用,结果取下来后模块就坏,啥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P:
谁修电源厚膜  8200

网友AQ:
非常感谢你的好心      。

网友AR:
大家有关于伦茨的问题,可以一起交流啊。

网友AS:
我公司用的是9325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AT:
我有一台E82EV552-4B的伦茨变频器主板上有一个地方少了一个元器件不知道是什么 还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T:
注释 :就是画圈的地方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楚但是还可以看出吧,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T:
注释 :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加我QQ1091941770    494850574   还请大师们多多赐教!或吧拍摄的原版图片发送到我的邮箱:hyp8007@qq.com

网友AS:
请问你有伦茨的软件吗?

网友AU(2009-04-15):
求LENZE变压器型号

LENZE 22/03

362.638/6

KASCHKE

联系方式:013813652201   QQ:43432226

网友AV:
求购 LENZE   380  476     KASCHKE    变压器

网友AV:
求购 LENZE 380 476 KASCHKE 变压器     13376209988

网友AW:
请教各位大虾EVF8211变频机身风扇不转《没有24V输出》是什仏原因

网友AX(2009-06-20):
我是专业维修伦茨8200,9300变频伺服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伦茨配件齐全,模块,变压器.大小驱动板.9324MP.9321MP.8215LP.8221MP.CPU主板等电话13610086489

网友AY(2009-09-05):
张斌斌 100贴片电阻

网友AZ:
我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我一年要修200多台伦茨变频器,但配件不好搞,特别是93系列的更难搞,希望和大家共同学习!有不懂得请大家多指点!我的号码是13951131645王工

网友AY:
请问伦茨E82EV113-4C报OC1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A:
我想购买两台伦茨变频器,型号为:ESV222N04TXC和 ESV402N04TXC

请联系13196617533    QQ:751329863 卢先生

网友BB:
我有一台伦茨EVF9329-EV变频器普通接法,仅带两只风机。现出现启动报NMAX TRIP 报警,脱开电机后一样。把参数C0596修改最大后,启动不出现NMAX报警了,但出现DC BRK EXTERN 字符,变频器无输出。查看C0053直流母线电压正常510V,而且随输入电压改变而变化。恳请哪位师傅帮我解答不甚感激!13912627042  赵先生

网友BC(2009-10-06):
伦茨evs9324-es报警p03,是哪儿出了故障,我已修了好几天了,还没点头绪,恳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BD:
各位老师:谁有伦茨8224隔离变压器,请留言到jinanbtq@126.com或致电13402203258联系!谢谢!!

网友BE(2009-11-12):
求4片 8211RH.1A厚膜电阻

网友BE:
求4片 8211RH.1A厚膜电阻  电话15301676718    有的朋友请回电  急./

网友BF: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正在维修8222  22KW变频器,故障是W相电流明显较其他两相低,去掉模块后,在把OC2屏蔽掉后,还是测不出WE1和GWP间激励脉冲,其他5路都正常,分别为3.68V           4V   ,就这一路不管怎么搞,连静态电压也测不到,所以不容易判断和维修{肯定是这一路啦,互换过光耦,不是光耦的问题,模块也互换过,没问题,所有电阻也没问题},劳驾高手们指点迷津,在此谢过

网友D:
WP还是WN? 门极电阻检查过吗?

网友BG:
EMF2102IB有没卖的

网友BH(2010-03-28):
我有8221MP.9324MP二块板子及MG100 Q2YS42IGBT多块需要请联系13193435335张先生

网友BH:
维修丹佛斯三肯轮次富士进口变频器及东元等国产变频器供应特种开关电源

网友BH:
我有8211RH.1A厚膜电阻 8块13193435335

网友BH:
伦茨evs9324-es报警p03主板出了问题,很不好修,最好更换主板

网友BH:
伦茨E82系列说明书太多,不会打字有图,麻烦

网友BI(2010-05-27):
型号为8222的伦茨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8888,按什么件都没反应,端子都没有电压,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如何复位,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如何和电脑连接。谢谢

网友BJ(2010-06-30):
我有个9325的机子直接个380的电源,其他什么都不接,为什么一通电就报OC1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BK:
伦茨SMV系列  变频器运行几分钟即显示 F-PF   过载保护(变频器运行在10HZ左右),怎样设置参数解决。

网友BL(2010-09-17):
大家好我单位的一台轮茨EVS9323-ES型号的变频器开关变压器与PWM芯片全部烧毁了请问哪位有电源驱动板的变压器呀  还有他的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呀  谢谢了    有知道的请加我QQ776077257

网友BL:
大家好我单位的一台轮茨EVS9323-ES型号的变频器开关变压器与PWM芯片全部烧毁了请问哪位有电源驱动板的变压器呀 还有他的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呀 谢谢了  知道的朋友请加我QQ776077257

网友BM:
大家好!我有一台lsnzn  evf8217-E百变频器送电就报oc2。电源.驱动板是好的,是主板坏了我换了8211zh还报oc2。发晕了!向各位大侠请叫!

网友BN(2011-06-08):
怎么都没人解答呢,哎

网友BO(2012-02-29):
伦茨变频器启动是没问题,但达到五转以上变频器停止运转并且红灯闪烁,其他运行正常的同型号变频器装上发生同样问题。请指教

网友BO:
引用 网友BO:
伦茨变频器启动是没问题,但达到五转以上变频器停止运转并且红灯闪烁,其他运行正常的同型号变频器装上发生同样问题。请指教

网友BP(2012-12-31):
请教老师,93系列的变频 怎样子用端子起动啊,我们用到的全部是CAN总线没办法试机,多谢

网友BQ:
那个朋友有伦茨变频器的cpm配件,可以和我联系。QQ550830363,电话13869205768

网友BQ:
那个朋友有伦茨变频器的EPM芯片,可以和我联系。QQ550830363,电话13869205768

网友BR:
求教:伦茨变频器的厚膜电阻lenze 8211RH.1a的针脚间阻值多少?

网友BS(2015-01-07):
各位大师:伦茨变频器故障代码F1 是指EPM损坏,请问EPM是指变频器内部什么电路部位???在此感谢帮忙指点!!!!

网友BT(2015-04-17):
伦茨EVF9326-EV,运行到几十转就自动重启了,同时面板上的IMP指示闪烁一下就消失了,RDY一直亮着。使用的是高电平A1内部供电,端子启动。短接启动信号后,测量A1和未使用的输入端子间电压,当达到一定转速时,电压迅速下降。外部供电工作正常。本人估计应该是参数的问题。烦劳各位指教!

网友BU(2016-12-22):
伦茨技术交流QQ群377346495欢迎咨询,寻配件、技术支持等。

网友BU:
引用 网友BU:
伦茨技术交流QQ群377346495欢迎咨询,寻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