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6-10-25):
隔离变压器是怎么隔离了干扰的啊,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09-09-08):
变压器本身是个大电感,所以较高的干扰频率基本都可以被这个电感吸收掉

网友B:
电感的特性是通低阻高,高频的信号就这样被隔离了。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是市电和现场用电的隔离,避免供电制式和其它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干扰隔离功能,但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