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问题吧??

楼主(2006-10-25):
今天调程序时,使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假设前后两次输出脉冲数进行比较,大于正转小于反转的话,原来运行时一直一切正常,可是下载几次程序后(并未更改程序只是更写了运行的频率数值)实际运行时不管大于还是y1总是亮进行正转,后来将plc恢复出厂值后重新下载程序后执行,一切正常可以进行正反动作,这是plc本身的毛病吗?还是程序问题,可是如果程序有错为什么plc恢复出厂值后一切正常了呢?

网友A:
很难说,什么原因都有可能

网友B:
你的语言组织确实差了一点.

网友C:
不明白,就你说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搞定的。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D:
你都动了什么?讲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用DRVA D650 K30000 Y0 Y1(其中输出脉冲的数值是事先直接从伺服驱动器上读取的脉冲数按条件时时写入到D650里)给脉冲,发现当我将如事先读取的是负值-50,-1500来回循环写入到D650里,采用绝对控制方式,伺服是按照-50,-1500的绝对位置左右来回转动的Y1也是按要求亮灭的,可是当我在程序中将事先从佩服驱动器上读取的脉冲数先取对值后变成50,1500再下载程序后执行时,伺服就只能一个方向单向50,1500,50,1500-- 一直前进,如增益方式而不是以要求的绝对位置动作了此时不论给出50,还是1500,Y1都亮。但只要将plc恢复出厂值后仍然执行取绝对值后的程序伺服又可以按50,1500的绝对位置来回转动,Y1也按要求亮灭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糊涂呀。